请看图:汽油发动机出力不均匀、很头疼,CDI波形明显时间抖动。

楼主(2013-03-25):
请看图:汽油发动机出力不均匀、很头疼,
CDI波形明显时间抖动。。。

——俺知道 CDI 传感器 固定要牢固

请大侠:给说说 还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

汽油发动机出力不均匀,造成飞机额外震动,
最烦人的是,这种出力不均匀的震动不好消除。

网友:
LZ用的什么发动机,不会是GT15吧~

网友:
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A:
最近有个不错的CDI,宽电压4.8-12V,又便宜 RC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个不错的CDI,宽电压4.8-12V,又便宜 RCAME

不是 GT15  。。 这里 不具体说 。。

总之:以后购买发动机,得看看抖动指标
—————————————————————————————————————————————
另外:单独 发个图 :

网友:
缸套没有,那缸体材料就得好,否则磨损巨大

网友:
小松的汽油发动机?

网友(2013-08-10):
改成PEI点火器就好了

网友:
你从哪里弄来的三叶那个52?给我也弄一个呗

网友:
仔细调整油气混合比,,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

网友(2013-12-14):
没有缸套的发动机就是和咱们平时小车上的汽油机一样, 气缸磨损厉害后就得去激光镗缸了。 这种技术比缸套的要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