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问题·求答 案!

楼主(2013-03-25):
     今天收到四合一电调·问题来了·就是有四个接头,一个接头三条线,其余三个接头个一条彩色线,那么这四条线应该怎么接在NAZA飞控上面·分别接M几的插口·求解!谢谢!

网友A:
电调上写的有啊 三根信号线那个 红的 对应M1  黄的M2  黑的M4   另外一根线有5V电源 对应M3 至于NAZA怎么接 看你的说明书对应

网友:
我也刚买,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写的有啊 三根信号线那个 红的 对应M1  黄的M2  黑的M4   另外一根线有5V电源 对应M3 至于NAZA怎么接 ...

谢谢指点啊!

网友:
一个个试,找出那根信号线和那路输出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