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新马达电调为啥无反应

楼主(2013-03-25):
都是新买的设备,机外调试。开控接电(接收、舵机正常)飞越3900kv马达响音符“123”三声,飞越30A电调按照说明设置油门行程:开控推高油门-接电,等步骤,无任何说明中的提示音。反复试测试电调马达无反应。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求老鸟帮忙,感谢!!(香蕉头焊接应该没问题,但目前没上热缩管,3条线分开了金属部位暂无接触,不存在短路)
设备明细:华科尔控devo7、飞越30A电调、飞越3900kv马达、华科尔小三轴rx2618-d,舵机银燕和恒吉的等。

网友A:
是不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网友B:
油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飞越的客服也是这样说的,可我的改了DEVO7油门通道的REVSW后,油门最低点成了100%最高点变成了0%,好像更不对了。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开关?

油门开关常规从哪里设置,油门开关是油门锁定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C:
从目前看基本是两位楼上的模友讲的情况。有些控,新设定一架飞机时,三通道(电调、油门)初始是反向的。要么就是未打开油门锁。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接收机是否对好频?因为你没讲舵机是否有反应。顺便说一句,三根电机线不作任何绝缘处理,很危险。一旦电机转动,造成断路就会烧毁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目前看基本是两位楼上的模友讲的情况。有些控,新设定一架飞机时,三通道(电调、油门)初始是反向的。要 ...

马达线过后我会加上的热缩管的。目前动各个方向摇杆,舵机都有反应。还应该是油门锁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左上角RUDD  D/R?拨动试下

网友B:
D7应有油门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应有油门锁?

控中油门锁定开关已是打开的,而且设置值是15%。左上角的hold拨杆我也试过。hold拨后,油门杆在最低点是0%。hold拨前,油门杆在最低点显示的是15%(刚才控中的设置),似乎一切正常。会不会是我上马达齿的时候把马达敲坏了?但电调该有反应的,可目前马达有123的接电正常的提示音

网友D:
有提示说明一切正常,也许就是还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推油到最高(前提是油门通道是正确的,最高值100%),接电,出现提示音,拉到最低(最低值是0%),出现123提示,推油启动。

网友E:
从图上看LZ把电调的BEC输出线插错通道了,请把这根BEC线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提示说明一切正常,也许就是还没有设置好油门行程,推油到最高(前提是油门通道是正确的,最高值100%), ...

TRVAD(舵机行程量):
        ELEV     U:100   D:100
            AILE      L:100   R:100
            THRO     H:100  L:100
            RUDD     H:100  L:100
            GEAR      +100   -100
            PITCH     H:100    L:100
            GYRO:     +100     -100

以上都是控里的默认设置,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与马达电调无反应有关系吗?

网友:
3根电机线3根电机线3根电机线

网友D:
不是这个行程量,是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曲线,最高点100,最低点0,中间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LZ把电调的BEC输出线插错通道了,请把这根BEC线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吧

这是款华科尔的集成三轴和接收2618v-d ,我该怎么办?望指教?

网友F:
我也买了这马达和电调套装,设置完行程后,可启动。但从新通电后就检测不到油门信号了,后来发现快速拔插一次电就能检测到。自检完成后应该有一声确认音。应该是电调设置的问题,换个hy的过来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行程量,是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曲线,最高点100,最低点0,中间可以不用管

我油门曲线射了我点0,30,50,70,100,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这马达和电调套装,设置完行程后,可启动。但从新通电后就检测不到油门信号了,后来发现快速拔插一 ...

还是不行,挺头痛的,hy什么牌子,难道我要重新换电调和马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款华科尔的集成三轴和接收2618v-d ,我该怎么办?望指教?

就是把电调输出的BEC线插到接收机的THRO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