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这种电机方式怎么实现

楼主(2013-03-25):
如图 实现正反转。

网友:
估计用的是空心轴,一根轴套在另一根里面

网友:
莲花电机有这样的。

网友:
hacker有一款电机带减速组,同轴双桨,参加美国F3A比赛的

网友:
我看是同一根轴把两个电机串起来

看错了哦,装的是正反桨,那应该是空心轴里又有一个轴

网友:
一根轴,一根桨装在轴上,另一根装在电机上吧?

网友:
共轴电机,淘宝上可以搜到的

网友:
花钱有能实现,淘宝有卖

网友:
空心轴~类似4D飞机做法~

网友:
同轴小共轴

网友:
一个外转子一个内转子不就成了

网友:
中间只有一根实心轴,第一只桨装轴上,第2只桨固定无刷电机外转子上

网友:
两个电机的外壳,哪个是固定的,哪个是旋转?

网友:
最下面的那个无刷外转子是与轴固定的,上面无刷外转子我估计预先额外加工了带轴承轴套,然后与最上面的螺旋桨之间又加了止推轴承

网友:
这个还真需要推敲下

网友A:
莲花有.丹锂也有

网友:
哈哈,看我头像

网友:
同轴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