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t板仿真机后期的外观用什么方式处理?

楼主(2013-03-25):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第一架kt板F22仿真机接近完工了,白色的kt板当然不好看,打算弄成美空军的灰色涂装,但是不知道直接喷漆是不是会对飞机的飞行造成影响,另外如果喷漆需要注意哪些情况,希望有经验的大大给指点一下。
如果不能喷漆,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整体的涂装呢?

网友A:
可以考虑喷丙烯。一般的油漆稀料会腐蚀KT板。

网友B:
玩具点买点小孩玩的贴纸装饰下。。

网友C:
来个图咯。。。

网友D:
可以贴。可以喷。。。

网友E:
贴几条不同颜色的彩色胶带就行了,简单实用。目的是在空中便于分清机身的正反面。

网友F:
简单就行,用写真及时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