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发动机调节问题 会调发动机的大哥大姐们帮我看看什 ...
OS55发动机调节问题 会调发动机的大哥大姐们帮我看看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3-25):
新入一台OS55 三个油针的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猛推油门也挺有力的(个人感觉)就是高转速我直接拉到底怠速的时候 转速不是马上就下来 是慢慢慢慢 程阶梯状下来 我三颗油针都适当的放大了 还是不管用 都已经大到猛推油门熄火了 结果还是这样 请问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 现在油针状态是具体几圈我不知道 因为是一点一点根据
发动机
状态调的 没有记住拧了几圈了....

网友A: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楼主:
还有谁懂啊?

楼主:
就是从高速到低速 声音不连贯 慢慢慢慢才降下来

网友B:
中速油真2圈到2圈半。副油针最好不要动

网友C: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D(2013-04-24):
转速反应慢应该是富油了,把两个油针调到1圈半,重新慢慢调吧

网友:
富油了,慢慢收油针,收到极抽螺距不会掉转明显 那就差不多了,OS的发动机相对来讲还是很好调的

网友E:
直升机反应快好还是你这个状态稍微滞后了好...
好多资料对不上嘛

网友F:
富油了,调发动机看油针圈数没用。

网友G:
油门舵机速度如何?舵机速度在慢,其反馈都比化油器反馈更快,中速油针收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