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泡沫机涂装和耐炸性的讨论,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2013-03-25):
这几天没事在家里等着单位的报到通知,由于连续进了四架飞机 把原本准备买舵机等设备的钱都花掉了 所以设备只有等着发了工资再说
介于以上状况 我一直在考虑EPS泡沫的涂装问题(J-10的涂装基本确定为八一飞行表演队涂装) 前几日在某宝发现立邦水性自喷漆 300ml 50元左右 价格比田宫TS便宜太多了 准备择日入几个试试看(不行就留着给家里家具补漆)
喷漆方案暂时解决了之后 重点就放在了如何保护涂装和使飞机耐炸上
EPS材料 本身比较脆 收到冲击后 容易裂开或者是碎成小块 在户外飞行 尤其是高速涵道机,炸了之后 可能很多小碎块无法收集也很难拼接
今天看到了 某轻木机烫蒙皮的视频 偶然想到 能否在涂装完成后的机身上烫上一层蒙皮呢?
查了下蒙皮的热缩问题 差不多是在120℃左右,至于EPS泡沫的耐高温性能,我还不了解(欢迎楼下各位大侠指教)
刚刚做了一个小实验 小锅中烧开水 将一小块EPS泡沫丢进去,煮一分钟后,泡沫无明显变形,但是表面颗粒会胀气变成一个个圆圆的小球,煮过的泡沫容易变形 易被压缩…个人分析 可能跟水汽进入到泡沫里导致起再次发泡,若是干燥加热至100°C的话 不知是否也会这样…
目前得到信息就这么多 剩下的 大伙来讨论下吧

网友:
用10块钱的自喷漆油漆也可以喷,关键是要分多次离远远地喷,要不就腐蚀了

网友A:
eps上可以烫蒙皮,台湾飞行批萨论坛上很多飞友都这么干。不过这活不好干,要比较好的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s上可以烫蒙皮,台湾飞行批萨论坛上很多飞友都这么干。不过这活不好干,要比较好的手艺。

EPS可以耐多高的温度啊

网友B:
楼主,50元的自喷漆太贵了!你不如花3.5元买瓶白乳胶,涂一遍,再喷6元的自喷漆。实惠啊。

机身加强我是在机身内纵向加了4条2mm的碳纤杆,机翼前缘嵌入2mm碳纤杆,机头罩用饮料瓶来做。用此法做的JAS39炸鸡无数,基本无大损。飞了3,400个起落了。EPS加强不是问题。 喷漆后再腹膜,漆面容易被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50元的自喷漆太贵了!你不如花3.5元买瓶白乳胶,涂一遍,再喷6元的自喷漆。实惠啊。

机身加强我是 ...

乳胶再喷 飞机上的细节都刷没了不说 增加重量不如直接水性漆
虽然这漆贵一点 不过也还算能接受 等入了喷笔 就好办了

网友:
其实 用马头工艺就能搞定 便宜实在 又美观 方法是用很薄的布 例如广告布 就是横幅布 泡沫胶或是白乳胶 用制作玻璃钢的做法给机身蒙皮打磨再喷漆 强度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乳胶再喷 飞机上的细节都刷没了不说 增加重量不如直接水性漆
虽然这漆贵一点 不过也还算能接受 等入了喷 ...

乳胶不要刷那么厚啊,兑水稀释,不会增加多少重量的。 如果你要上3个颜色,那就是150 的油漆钱了,那白板机就没意义了

网友:
见识了,谢谢以上各位大大。

陈伯

网友:
打印透明贴纸做蒙皮重量轻又坚固

网友:
贊成樓上說的!!以下擷取自Flying-Pizza 西盛飛場-模友  灰熊 前輩所發表的泡沫蒙皮:
先用薄紙(可透光為原則)>描版型>做紙板>再描在燙紙上>割下描好形狀的燙紙>燙上去>完成

网友(2013-09-24):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