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3S锂电问题

楼主(2013-03-25):
AR.DRONE用的锂电,原先用得还好,最近出现异常,电量显示起飞前是满的,量电芯电压每个都是4.17V左右,但是飞起来后电量百分比高速下降,只能飞10多秒钟就显示无电了,但把电池拿下来量电压每个电芯仍然有4.05V,充电也很快就充满了。请教大能们这是什么问题?电池还有救吗?能用B6充电器进行修复吗?
另:电池是封装在壳子里的,是否大肚子外观看不出来。

网友A:
你这种问题见过,多数都是因为充电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问题见过,多数都是因为充电器的原因

用原配充电器充的,量电压三个电芯也都平衡,如果是电量不足了,但为何取下来再量电压仍然有4V?

网友:
我的4S 5000mah的也会这样 飞2分钟就红灯报警 然后下来用电量检测仪看还有84%左右,是我电池不行吗?

网友B:
电池极化增大了,有条件测一下内阻,肯定是上升很明显。
简单的描述(不严谨),电池使用过程中电压降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容量下降;另一部分是IR降,I是你的放电电流,R是综合阻抗(不是内阻,但内阻可以一定程度表征其大小),有些时候电池劣化后,小电流可以放出80%的电,大电流基本就放不出电了,IR降直接让电池电压低于截止电压了,但你不放电时电压又会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极化增大了,有条件测一下内阻,肯定是上升很明显。
简单的描述(不严谨),电池使用过程中电压降包含 ...

用B6充电器给电池来几个小电流充放电循环可以挽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B6充电器给电池来几个小电流充放电循环可以挽救吗?

如果真是我说的问题,那肯定不行,电池劣化,不可逆了。但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呗,没准不是那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