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这个问题有人碰到过不?

楼主(2013-03-25):
图像总是不时的出现一页一页的从左往右翻动,这是图传问题?还是摄像头问题呢,悲催了。

在就是如果手放在摄像头前面,这翻页问题就没了,放开手,又来了。第一次玩图传,碰到如此悲催的问题,叫我如何放心拿上天啊。

今天拿电视机来试了,在电视机上的图像就能好好的,没人碰到过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A:
个冒似是行频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冒似是行频不同步

谢谢帮忙,可是如果不接图传,摄像头直接接在电脑上,图像稳稳当当的,没什么问题,所以我想应该不是行频的问题吧。

网友:
搞不懂了哦。呵呵。估计你第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问下淘宝卖家呢

网友:
的确是疑难杂症……

网友B:
帧不同步!行不同步你绝对看不到完整的图像。手效应的存在说明图传系统有屏蔽不利受到市电干扰的情况,查看系统各部是否脱焊或接触不良。即使查不出也可直接到空旷野外去放飞,因为那里干扰很弱同步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帧不同步!行不同步你绝对看不到完整的图像。手效应的存在说明图传系统有屏蔽不利受到市电干扰的情况,查看 ...

谢谢,我回去重新焊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