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devo7e熄火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25):
控上左边的熄火开关设置了以后机机熄火了,可是为什么锁尾也不起作用了呀?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或者是湖南的网店~

网友:
淘宝解决吧

网友:
长沙的帮顶,贺龙有一家正义模型,不过应该是没有。

楼主:
不会整个长沙都找不到一条up02的升级线吧?呃……有这么小众吗?

楼主:
到底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120d02s主軸無單向軸承,空中熄火後主槳停尾槳也停只能自由落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d02s主軸無單向軸承,空中熄火後主槳停尾槳也停只能自由落體

可是还是有惯性的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还是有惯性的呀~

别较真了,那么小的桨,惯性能有多大?450级别的都很难做熄火降落,更别说小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较真了,那么小的桨,惯性能有多大?450级别的都很难做熄火降落,更别说小机了。

昨天看电视,讲小型直升机的熄火降落……飞行员的必修课……那个摄像师硬是不肯上飞机!哈哈!

不过最终完美的演示,拍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电视,讲小型直升机的熄火降落……飞行员的必修课……那个摄像师硬是不肯上飞机!哈哈!
...

哈哈,那个小型直升机比我们玩的要大好多倍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个小型直升机比我们玩的要大好多倍了哦~

显然是的……双人单引擎。那个飞行员把我们俗称的熄火降落成为“自旋降落”,刚听到的我也吓到了,哈哈!自旋!

网友:
看贴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V120D02S因为没有单向轴承,熄火降落不太现实,而且机器轻,桨的惯性起不来

网友: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要有点熄火降落味道的 mscp 和 super cp  前者可能是大桨惯性大  后者可能是super cp的三周程序不同前几个系列cp

其他机子可以试试吧hold的油门设一点 例如+5 +10之类的 但那样个人觉得很假

其实还是那些x7一类的大鸡鸡熄火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的……双人单引擎。那个飞行员把我们俗称的熄火降落成为“自旋降落”,刚听到的我也吓到了,哈哈! ...

AUTO-R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