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池的问题,希望大家来围观

楼主(2013-03-25):
我有4块电池两块狮子的,一块HRB的一块花牌的,每次悬停5分半,但是充电的时候狮子电池能充1700HRB的1600花牌的1900,这个就不懂了为什么同样时间的放电充进去的电量不一样呢。

楼主: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
不懂 过来学习

网友:
我的花牌悬停是10分钟噢T_T 充也是1800-1900+之间

网友A:
四轴么?我的450悬停一般也都超过10分钟,5分半肯定是机械摩擦太大
另外,楼主的这种情况勉强可以用内阻来解释,内阻大的电池有部分损耗在电池自身发热上了

网友:
5楼说得很不错

网友:
内阻不同!C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么?我的450悬停一般也都超过10分钟,5分半肯定是机械摩擦太大
另外,楼主的这种情况勉强可以用内阻来 ...

450悬停10分钟···好厉害啊 新电池么,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悬停10分钟···好厉害啊 新电池么,什么牌子的

正常的都能到10分钟呀,估计你的鸡不够顺滑

网友:
都是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都能到10分钟呀,估计你的鸡不够顺滑

这个月才换的一体主轴座和所有轴承都是进口轴承应该顺滑的吧是不是电机费电啊  我用的花的3S电机

网友B:
飞了好几年450了,经历过有副翼无副翼,无副翼比有副翼更省电,根据我的经验无副翼普通模式悬停航线5分钟,3d模式3分钟,下来电池大概3.75左右,供楼上模友们参考

网友:
单位时间内,放电容量多,等于电流大。
同样的马达,电流大说明电池放电放的快。

LZ 只是悬停,动力区别不会感觉到多大差别。
特技动作的话,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