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的温度感应线问题

楼主(2013-03-25):
新入了一BC168,感觉工艺不错,使用还可以,只是放电时噪声略大。另有一问题,随机配有一温度感应线,说明书及网站均没有介绍怎么用,多次旺旺商家不见答复,特向模友请教。

网友A:
插到充电器上,温度可以自己设置的,当温度达到你设置的温度时机子会自动保护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充电器上,温度可以自己设置的,当温度达到你设置的温度时机子会自动保护停了。

请教具体使用办法,说明书上貌似没有。

网友B(2013-05-15):
引用 楼主:
请教具体使用办法,说明书上貌似没有。

好像是绑到电池上,用来测电池温度的!外部电池温度过高就会停止充电!保护电池!!!防止危险发生
如果有偏差楼下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绑到电池上,用来测电池温度的!外部电池温度过高就会停止充电!保护电池!!!防止危险发生
如果 ...

这个了解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