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详细对频方式)14SG配合7008接收机对频方式详细流程及电压传感器线制作方式

楼主(2013-03-25):
入14SG的模友越来越多。。。看见都在出7008接收机感觉很困惑。可能很多人觉得7008接收机用处不大,其实7008接收机还是很爽,回传接收机电压,回传电池电压(这个可以自己动手做,买国产原件做下来成本不超过2块钱)
先说下对频7008的流程如下:
按住对频键--->插接收电--->变红灯(很深的红灯,和未对频的颜色不一样)--->初始是灯闪一下的那种(是模式A)--->短按一次对频键切换到灯连续闪两次(模式B)--->同理可以再按变模式C和模式D--->然后确认了选择哪个模式以后,长按对频键两秒,即可完成接收机工作模式选择,此时还不进行与发射机的对频。在完成工作模式选择之后,断开接收机电源,开始设置遥控器的发射模式。

遥控器的发射模式要选择相对应接收机工作模式的发射模式。12CH模式和14CH模式都能够提供回传功能,包括接收电压回传(改功能直接接收机提供,不需要另外购买配件),动力电压回传(需要下面我们说的那个线,或者去买futaba的CA-RVIN-700线,淘宝80多),还有转速传感器(淘宝350的样子),GPS等等。。好像最多是支持36个。
飞直升机的模友可以按照说明书建议使用12CH模式配合7008接收机使用,接收模式使用B模式(也就是红灯闪两次)
选择遥控器LNK菜单的SYSTEM子菜单,工作模式选为FASSTest-12CH,右上角的F/G是非别代表在法国使用和其他地方使用的频率模式。然后下面一排P---------是接收机的序列号,对频了以后才有。LINK是对频使用的。剩下的是保护电压设置和回传数据频率

对频接收机按照这个方式来,在设置好了工作模式的情况下,非常简单。
在SYSTEM菜单,光标移动到LINK上,点一下RTN键,这时控会有节奏的叫,此时,将设置好工作模式的接收机插上电源,2秒后即可亮绿灯对频成功。
此时进REVERSE菜单将THR通道反向(飞直升机切记改这个地方,不然容易有血光之灾)

此时对频完成,便可进行开关设置,通道映射检查等初期设置了

另外自制7008电池电压回传线的方法如下:

自备1A 125V树脂封装电阻式保险丝一个(型号:025001.NRTLAL),进口件价格大致1.2的样子,国产件价格0.3-0.5,两根1mm的电线,成本几角,一个2.5*4mm外面尺寸,标准是楼下兄弟说的JST 1.5 的两芯插头(一套价格0.2元)

然后将保险丝焊在负极的线路上,电线的正负极分别接在电调的正负极上,插头插7008接收机传感器插头,然后遥控器设置成14CH或者12CH模式即可显示电池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
学习一下先,对于F的A/B/C/D模式表示困惑,TMD一个接收搞这么复杂。。。

网友:
早就用上了,也diy了,现在就等转速传感器了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

网友:
简单易做,收藏了

网友:
国人牛逼,啥都能DIY。。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换控。纠结于14sg跟10CG。看了LZ说的对码还有什么A,b,c,d模式。觉得好麻烦哟。还有那些回传模块。现在不都是虚的吗。回传个电压就还要DIY。。。。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正在纠结买不买这个传感器,有个淘宝商家想钱想疯了,一套竟然要65。这个来的太及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换控。纠结于14sg跟10CG。看了LZ说的对码还有什么A,b,c,d模式。觉得好麻烦哟。还有那些回传模块 ...

你也可以买futaba的CA-RVIN-700 现成的,80多

楼主:
自己动手几块钱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准备换控。纠结于14sg跟10CG。看了LZ说的对码还有什么A,b,c,d模式。觉得好麻烦哟。还有那些回传模块 ...

功能越多兼容性越好,但是需要更复杂的设置。。这种双刃剑很难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越多兼容性越好,但是需要更复杂的设置。。这种双刃剑很难平衡

哈哈。说的及是。晚上已下X14sg.以后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LZ说的直机用12ch配置7008。那么固定驿呢?有哪个模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直机用12ch配置7008。那么固定驿呢?有哪个模式好

固定翼说明书推荐的14CH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翼说明书推荐的14CH模式

再请教一下。我从来没用过F的控。现在拿到14sg对什么模式很是不解。什么14ch模式,12ch模式。还有什么7hs模式。不知道这几种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相差的资料了解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我从来没用过F的控。现在拿到14sg对什么模式很是不解。什么14ch模式,12ch模式。还有什么7hs模 ...

...建议你去遥控设备区下个T8FG的全中文说明书看看。、。。

网友:
请蚊子飞飞兄指个路,一直没找到这个插头和保险电阻,请给个连接,谢谢!已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7008的SBUS II跟SBUS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B:
哥们 我也求这个插头   电阻保险好找  插头找一上午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也求这个插头   电阻保险好找  插头找一上午没找到

插头电子市场里面大把。。。。2.5mm X 4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也求这个插头   电阻保险好找  插头找一上午没找到

某宝上有现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也求这个插头   电阻保险好找  插头找一上午没找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22287625
我就在这里买的,1.25mmJST插头

网友:
驻足一会,也想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去遥控设备区下个T8FG的全中文说明书看看。、。。

LZ,现在我的14sg研究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地方没在说明书上找到。请教你一下:
1,如何设定模型的提示时间。比如飞一次能飞三分钟。怎么设置在三分钟的时候提示呢。不知道在哪个菜单里哟。
2,7008接收我拿回来上电就自动对上频了。没有你说的那些步骤呀。不知道是不是我让卖家在发货前测试接收机,他已操作过那些对码步骤。。那么如果是这样。我要重新对一下,要怎么重对呢。我主飞固定翼,不知道在14ch模式下选A模式还是B模还是C or D。
3,我的控拿回来油门杆两端(最大油门与最小油门)的手感有点不爽。有点不是很顺畅样。另外其它遥感我也觉得有点硬想调软点。但我取来橡皮泥只有一个调整的螺丝,不知道LZ有没有研究过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22287625
我就在这里买的,1.25mmJST插头

买头,买线,再买保险丝,成本太高了,还不够运费呢。某宝上有现成的,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现在我的14sg研究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地方没在说明书上找到。请教你一下:
1,如何设定模型的提示时间 ...

最后一条,两头不顺畅,因为这个控出厂压板就是搞的直升机的,没有固定翼压板,哎····想换没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现在我的14sg研究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地方没在说明书上找到。请教你一下:
1,如何设定模型的提示时间 ...

第一个要在timer里设置,mode:down或者UP
                                 alarm:设你的时间
                                 memory:off
                                 vibes:震动类型(你懂的)
         然后就是设置杆的计时方式:
                                start设置一个摇杆,一般为油门杆,然后进去菜单,ON/OFF设为REV,然后油门稍微推一点,然后选择POS的SET,确定位置,
                                 剩下的设置是:MODE:LIN
                                                    ALTERNATE:OFF
                                RESET设置一个开关,一般是SH

第二个问题是A模式是1-8通道,不用SBUS的模式,
                 B模式是1-7通道,加上SBUS模式,
                 C模式是9-14通道,
                 D模式是9-14通道,加上SBUS模式,
                 你飞固定翼其实这个没啥固定的模式。。。都可以。。。就是设置和插舵机方式不一样而已。
普通固定翼模式在不同的接收模式下的舵机接法

双升降舵的飞机舵机接法

飞翼和三角翼常规

飞翼和三角翼的双方向舵混控模式

直升机的常规按照14CH和MULT、7CH方式的接法

12CH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14SG没得带齿的压片,但是转轴上有齿,你可以把压片下面的那个套子取了应该就有飞固定翼的感觉了。调整松紧的话,有两个孔位,分别是两个方向的松紧度,但是杆必须回中才能看到那个调整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要在timer里设置,mode:down或者UP
                                 alarm:设你的时间
     ...

非常感谢。回头我就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要在timer里设置,mode:down或者UP
                                 alarm:设你的时间
     ...

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

第一个要在timer里设置。这个timer在哪个菜单里。我三个菜单都找了。貌似不见这个选项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下。

第一个要在timer里设置。这个timer在哪个菜单里。我三个菜单都找了。貌似不见 ...

开机主界面,有个T1 T2,分别是两个计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主界面,有个T1 T2,分别是两个计时器

恩.已解决,新控回来十多天了.一直没时间用哟.明天周未,正好去体验一下.

网友:
每天看贴无数

网友(2013-05-09):
请问楼主。我如果用7008的SBUS功能。请问对频用哪个模式,这时候电压回传还有用吗?

网友D:
那个测电插头你该更正。。。应该是 1.25mm JST2P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测电插头你该更正。。。应该是 1.25mm JST2P插头

我在电子市场买就是2.5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电子市场买就是2.5的

这类插头叫JST,前面的数值是针脚的间距。。。你可以自己量下,有可能老板说错了或者老板说的是插头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插头叫JST,前面的数值是针脚的间距。。。你可以自己量下,有可能老板说错了或者老板说的是插 ...

可能是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能否介绍一下7008的四种模式都是什么模式?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哪种模式?

网友:
很专业啊,请教下14SG 和10CG哪款飞FPV更适合

楼主(2013-06-20):
已更新详细对频方式

网友:
楼主研究的透彻,我入手一个月了,直升机还没装起来,遥控器好多功能还没有用,只会飞飘飘!

网友E:
一个非常实用的贴,必须顶!学习了,应用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E:
一个非常实用的贴,必须顶!学习了,应用了。再次感谢!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说的及是。晚上已下X14sg.以后共同探讨学习。

晚上已下X14sg.??
什么意思 你用中文版的吗?

网友(2013-10-03):
专业的解答,要顶!

网友:
先了解,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这个留一下!!!!!!!!!!!!!!!!!

网友(2013-11-16):
请问下楼主  我飞四轴用接收机的A模式     想有回传功能 发射机我应该选择什么模式?

网友(2013-12-23):
擦、貌似还是个技术贴。

网友(2014-03-11):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14SG用了原配的R7008接收机,接收机的电压却不回传,显示为0.0V??

网友(2014-05-18):
非常有帮助

网友(2019-06-15):
引用 楼主:
功能越多兼容性越好,但是需要更复杂的设置。。这种双刃剑很难平衡

兼容性和硬件和软件有关系,和功能没有关系,功能只要足够用不追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