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FPV时代怎么选遥控器?

楼主(2013-03-25):
      PFV已进入飞控时代,利用数传电台、遥控器功放轻松实现远距离飞行,尤其是一些飞控与地面站结合,功能进一步得到扩充。2013年,相信FPV会有更多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说:PFV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目前遥控器视乎也进入了升级换代时期,对FPV说,不禁要花大量的钱购买飞控等设备,同时,还有考虑遥控器的搭配,高端遥控器价格也不菲!许多功能对FPV来说不一定有用。其实,FPV对遥控器的要求就两点:距离远、可靠性高!
        而今后还可能有一些爱好者会采取摇杆与数传结合的遥控方式,以达到与真正的飞机驾驶更加逼真的感觉!

     今后,PFV究竟选什么样的遥控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请大家谈谈各自对FPV遥控器的使用感受,对PFV爱好者来说,究竟选什么样的遥控器性价比更高?

网友A:
遥控器不是关键,镜头才是关键。革命性的技术将会出现在镜头上,而不是遥控器上。

网友B:
距离远可靠性高就必定贵,技术不是问题,问题是价钱。根据自身需求和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才是最适合的

网友:
新FPV还是用老的FM比较可靠!毕竟很多新东西和2.4G还是存在压制或干扰……呵呵

网友C:
我还是推荐72m的10c啊。又便宜又好。

网友:
摇杆的采样率太低,没啥太大的意义,不加功放飞fpv基本就是主动把飞机飞丢。。。图传才是关口。。。问题在这里。。。。图传由于载波量的关系,频率下限是900mhz左右,商业图传,1.2g合适,最大的也无非5w。。能飞多远。。。

网友B:
10C多少钱?

网友:
还是用回神控 FF9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是关键,镜头才是关键。革命性的技术将会出现在镜头上,而不是遥控器上。

镜头不是关键,起落架才是关键。革命性的技术将出现在起落架上,而不是镜头上。

网友:
FPV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用控,设置好航线航点,民用的达到军用无人机的程度就无追求了

网友:
什么叫fpv,什么叫fpv 载机,什么叫fpv视频图象传输设备。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图传才是关键,坐等数字图传平民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推荐72m的10c啊。又便宜又好。

  天啊 10C好 我承认 便宜就说不过去了 一个控3K多 对我来说一个月工资了 一个接收也得好几百

网友:
devo f7阿,带fpv监视器了,一体化

网友D:
那个一体化的控有遥控距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一体化的控有遥控距离吗??

一体的控。看着就能失控。。。。前几天飞丢了一个。。。眼睁睁的。。

网友:
10C不二选择,天气好十公里随便飞

网友E:
玩的是心态,每个人对自己需求都不同,飞行环境更是不同,本人飞行距离只需8KM以内不失控,而我的控已经做到了,经过多次飞行在自己需求的距离内得到了可靠性,遥控器售成功放、图传接收(+500MW发射击)、显视频等成本不到1500,自问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未来应该考虑的还有飞机功能改革问题,希望未来FPV载机能多个垂直起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推荐72m的10c啊。又便宜又好。

又便宜又好?不便宜吧,花了4位数才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的是心态,每个人对自己需求都不同,飞行环境更是不同,本人飞行距离只需8KM以内不失控,而我的控已经做到 ...

请问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