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我,着急啊!

楼主(2013-03-25):
今天刚收到天六A,一张光盘,一个密码狗,我把光盘里的软件都安装在电脑里面,然后插上密码狗,连接天六,左手油门,第一次玩右边的操做杆都可以用,但是左边的油门啥的都失灵,在弄弄结婚两边都操作不了了,是不是遥控有毛病啊,请高人指点我一下,我实在是上火啊

网友:
静待高手。

网友:
通道映射。找找你帖子吧

网友:
连接线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还有很东西要设置

网友A: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你的大校就这么刷出来的啊。。

网友C:
小鸡兄:

先不用著急,你的控应没问题,是那条模拟器接线在顽皮。

建议你试试:
(1)  接线两端拔出,拉直数次,再两端插回。
(2)  注意两端不能挤压折曲,控要用手拿或用控架撂起,试机。
(3)  模拟器接线貭量通常甚差,折曲后会因接触不良而失効。

如仍不成可带线去电子店配一条质量好的,才数元钱。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用什么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兄:

先不用著急,你的控应没问题,是那条模拟器接线在顽皮。

谢谢您,我试了一下,现在可以玩一个模拟,啥忘了,我的狗就是在淘宝28远那种,说是8和一,其实就能玩一个,凤凰都装不上,还有G4啥的。我正在网上下 载凤凰4,不知道可以玩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试了一下,现在可以玩一个模拟,啥忘了,我的狗就是在淘宝28远那种,说是8和一,其实就能玩一个 ...

你可以试试能否玩凤凰4。
如不能,你或须另买50元的凤凰4+G6。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能否玩凤凰4。
如不能,你或须另买50元的凤凰4+G6。

好的,谢谢了

网友:
陈伯出手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D:
陈伯,感觉和叶问是一个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陈伯,感觉和叶问是一个级别。

zhlmir2兄:

你太夸我了,令我无地自容。

我年老入魔,所知甚少却常常班门弄斧的,
真不好意思。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zhlmir2兄:

你太夸我了,令我无地自容。

以陈伯这么谦逊的口吻,一定是待人接物妥妥当当,入魔事小,做人为大~!

以后要向前辈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大校就这么刷出来的啊。。

分只代表看的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