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问题

楼主(2013-03-25):
你们
航拍
用什么摄影器材的?PS:油动的亚拓600可以用来航拍吗?

网友A:
关键看你要什么样航拍效果?想挂多大的相机。然后再考虑飞行平台机型吧

网友B:
航拍的关键在于飞行平台的稳定性、搭载摄像机的震动怎么去掉、云台的自稳功能和云台的角度控制精度柔顺度等。至少油机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