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干扰2.4G遥控视频

楼主(2013-03-25):
 1.2G柏通干扰2.4G天地飞,看视频就清楚了。四轴还是5.8G合适。

网友:
1.2G 会干扰2.4G?~~~~~~~~~~~~~~字数你妹,字数你妹!

网友:
先声明我不是贴地飞的托,但是这个测试方法有问题

无论如何测试都不应该把天线直接贴在接收机上,因为这样已经类似于非常极端的测试了,外壳屏蔽的军用无人机接收也不一定能幸免

1.2G的倍频正好是2.4G,1.2G图传发射的2.4G倍频可能会干扰2.4G接收机这个没错,但是短波和微波信号对航模接收的近距离大强度覆盖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接收机内芯片出错,比如RAM丢数据,寄存器溢出等乱七八糟的现象。而且不仅是1.2G,即使是433的对讲机,天线贴在接收机上掐也会出现视频里的现象

所以楼主的测试方法不科学

正常点的测试是把图传装到合适的位置再测试,借助频谱仪观察频谱是最靠谱的。

楼主:
楼上正解,只是四轴距离有限,我的天行者也是1.2G柏通,同接收机距离30cm以上,就没见什么干扰

调整大小

网友:
5.8G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吗 我是新人 买了个华科尔的 4 轴 FPV 的  请指教

网友:
罗美1.2G和Futaba10C在一起从来没有干扰现象。

网友:
我也是1.2G的百通和2.4G天8,都装在四轴中心板上,几十米图传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
四轴空间太小,还是5.8+2.4的配合比较好。

网友(2013-06-11):
3楼说的非常对!!我的31AP飞控经常就被1.2G罗美干掉了,赶紧切手动!!!!至于自动关机回家的功能我已近很久没有体验过啦!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