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25lv主轴间隙大,手推竟然动30道!

楼主(2013-03-25):
上回的求助帖,换刀时手推了推主轴,发现竟然有很大的活动量……打表竟然达到了30道!!!
按照论坛里拆装贴,抽了个时间把主轴大卸八块,发现主轴上面推力轴承压盖竟然是活动状态,没有预紧力。
拆卸后顺便做了清洗,用煤油把轴承、主轴彻底清洗后从新抹上黄油。
现在打表径向间隙很小了,不到一道

压轴承时没有合适的管子,突然看到以前买的小台钻,拿卡尺量了下尺寸正合适,于是拆开用这个把轴承压进去

网友:
二手 ,万事皆有可能

网友A:
表座放哪了?立柱也有晃动的

网友:
估计是机头没锁紧打的吧

楼主:
照片来了。机头处于锁紧位置的。
横向推,表指针从0跳到了30,纵向推指针跳了20多格。用的是百分表

网友:
我觉得25lv没有那么惨
再查查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座放哪了?立柱也有晃动的

吸在工作台上

网友B:
二十多丝有点夸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丝有点夸张啊

事实就是这个啊……抓狂
这么大咣当量,还能干啥啊

网友:
太正常了,
主轴要镀铬研磨,轴套要精磨,这个才多少钱,想做什么出来,为了好装配当然要做大间隙,这个材料也不是时效过的,哪里变形也不清楚,所以要做大间隙,没办法的事

网友:
主轴套锁了没,还有用多大的力推的,大力推的话这个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就是这个啊……抓狂
这么大咣当量,还能干啥啊

你把表座吸在机头上,再晃晃主轴看看,这样能排除掉立柱的摇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比我的木台钻还要大点!
最好打主轴,别打卡爪!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就是轴承问题,也不会有30S的晃动。或者说需要拆了主轴,预紧一下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