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朗宇2204主轴

楼主(2013-03-25):
没做桨平衡2204的主轴不小心被我炸弯了,想换个加长的可以用桨夹,如何更换,购买什么型号的轴??谢谢各位~

楼主:
有人知道吗??不能玩了~~~

网友A:
22系列都是3.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系列都是3.0mm的

电机轴末端(定子下端)如何固定?

网友:
买3MM的长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末端(定子下端)如何固定?

先有一个圆形铁片垫子装上 然后用半月形卡扣卡住 上面用紧固螺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