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消防船~ 大改造(持续更新)

楼主(2013-03-25):
更疯买了 恒龙消防船~~    放了2次   轴系漏水了~   “狗骨头”滑丝了~~

全拆了  更换2.4G 控+接收器~~~

更换新的轴系~~

拆吧  拆吧~~     看见中间的IKEA鼠标垫了吗?

下回预告:虾哥5W转不振轴系电机座    无刷电机   好盈 电调~   全船水冷~~~    敬请期待~~~~~~~~

网友A:
我改了条,用的原来的轴,两头加喇叭口装轴承, 管里灌黄油,自己车了个联轴器,今天测试了半个多小时,一点都不漏水比较满意。用的是6 V电瓶,原来的 380 电机,改了水冷,感觉没必要,电机和320 A的电调一点都不热。下步是怎么解决船不稳的事情了。

网友:
建议船体内部用泡沫棉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条,用的原来的轴,两头加喇叭口装轴承, 管里灌黄油,自己车了个联轴器,今天测试了半个多小时,一点 ...

我也换过 电调  跑一圈下来  电机烫的厉害~~

网友:
这船还是改双发好!无刷动力大了可能会翻!

楼主:
虾哥的东西一向都是毒P而著称~~

楼主:
凌乱的走线~~~~

楼主:
原厂的 舵机柱子 无法原装位标准舵机~     偷了一根柱子    用了一根拉结筋   呵呵~~~

网友:
这个船没必要用标准舵机,用9克的就够用了。

网友:
原厂的轴系胶是不是环氧胶??怎么清理掉比较好??

网友:
先用电烙铁加热铜管,完了就可以抽出来了,最后要多大的眼用钻头钻个就可以最后在上胶固定 ,704做防水,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
这个船用无刷和虾的轴系,我个人感觉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才小用了呵呵,用原来的380 电机,做水冷,换轴系,换320A的双向电调,就应该很不错了,毕竟是跑不快的玩意。要是楼主这样弄早晚是要翻船和进水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换过 电调  跑一圈下来  电机烫的厉害~~

你用的电压是6 V的电瓶吗,我用的是这个,用铜管缠饶电机上做哦水冷,一点也不热,

楼主:
嗯 6V 电瓶~~~~~~~~~~~~~~跑一圈下来  电机烫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6V 电瓶~~~~~~~~~~~~~~跑一圈下来  电机烫的厉害~~

电机做水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做水冷了吗?

外传 无刷电机 配的虾哥电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传 无刷电机 配的虾哥电机架~~

是你没看明白还是我没说明白呢, 我用的是原船的380 电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看明白还是我没说明白呢, 我用的是原船的380 电机呵呵

我知道~~~        我就说我的原船 380 跑一圈下来很烫~~~

楼主:
原来的    舵机拉杆有矿量~  重新优化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    舵机拉杆有矿量~  重新优化了一下~~~~~~~~~~~

真服了你了 和你说不明白,还是你自己看看我的吧

楼主:
我说过   我的380电机没用水冷~~~

你船壳跟甲板怎么密封的??

网友:
没想到电机会那么热还要用到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过   我的380电机没用水冷~~~

上船壳的时候直接磨点704  要是不想在开壳就上玻璃胶,我用的是光缆连接盒里的黑色密封胶,那东西还不错可以反复使用 不干的。

楼主:
我摸的 AB胶      然后漏水   开壳~~~   哎~~~~~~~~  壳已经非常非常坑坑包包了~~~~~~~~

网友:
还没完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