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500 放3300mah电池改造

楼主(2013-03-25):
    非耐克斯500用3300mah电池会与头罩发生干涉,导致头罩装不上,所以做个小手术。

网友:
这样一搞,不是更脆弱了?

网友:
配重根本就离了普还是乖乖用2600毫安吧

网友:
放机身里面电池安全多了啊

网友:
500EVO机身的设计初衷,就是可以保护电池,要不买它干嘛。。。

网友A:
3300  6S 我试过,装上根本不平衡

LZ这种重量。。。。无意义

飞2200 6S 的飘过

网友:
500直机还是用2600MAH飞吧!

网友:
电池太重了啊!

网友:
割一刀,心疼!

网友:
看着很脆啊,要是头朝下,吧唧一下子就全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00  6S 我试过,装上根本不平衡

LZ这种重量。。。。无意义

我也是2200,6s,和450电池通用,两组串联飞。我的电池都是成对买的。

网友:
亲。 为啥不用 两个3S 3300MAH 30C 的串联.. 呢?
这样也能塞进去丫..
也不用动刀。..

网友:
不是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2200,6s,和450电池通用,两组串联飞。我的电池都是成对买的。

这样安全省事儿

一块电池挂了只换一块就好,坏的那块如果单片坏还能拆成2S接收电

顶这么干的小伙

网友(2013-06-08):
自己的jj自己做主!想割就割想锯就锯,有钱难买爷高兴,顶楼主!

网友:
因为有450,EVO旋翼头和机身设计刚好和胃口。这么折腾呵呵只能说您买错鸡型了。

网友:
我的菲耐克斯改 3300 電池內收:

實機:

詳細過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62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