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naza机架振动问题

楼主(2013-03-25):
新入手naza+GPS,好盈天行者20A+Angel2212 KV980+1045+HJ450+3S2200mah红白便宜机架,姿态模式下悬停飘移大,机架振动大,四个桨都有振动圈影,仔细调整都不见效果,以为是桨平衡差,就又买了1045碳桨(¥25一对),还是没有改善。
请问各位前辈:是机架太软了还是A系列真的不行?还是其他原因?
感度:180,180,100,140,140,140

网友A:
感度都这么高了!。。。

网友B:
估计是机架中心的两款主板强度不够,变形导致不平所致。还有感度是不是太高呢?

楼主:
谢谢,今天把感度调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