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剪树--兼谈航拍体会

楼主(2013-03-25):
1、玩四轴三个月了,终于拍了一段自己还看得过去的视频,8分钟的视频有2.8G,转了近10个小时,上传油库后被压得不成样子了,选择高清模式看吧。
在些也请教一个问题:我第一次学用premiere Pro进行编辑,其中转场部分有时会出现闪烁,导出时也设成了逐行,但还是有问题。怎么解决?

2、云台买了一套200多的,调了很久,果冻严重,最后决定丢了,自制。

3、几点体会
   (1)购的200余元云台,主体太软了。自制云台用450尾管和1mm铝片制作,制作时尽量保证每个部件牢固、无虚位。我的检验方法是:倒置机体,轻拍四轴机架,如果相机没有明显自由晃动就可以了,云台与四轴机架硬连接。
   (2)横滚舵机速度最好快一些。我开始时用胡特吧3003,发现横滚跟不上,明显晃动,于是果断换为数码高速舵机,效果立即改善。
   (3)云台的两个转轴一定要与相机的镜头轴重合。
   (4)果冻的消去问题,我一开始也用的是用各种办法减振,结果不理想。最后思路转换为:减小四轴本身的振动、加大云台的整体强度,效果反而不错。
   (5)数码舵机转动时有明显的知知声,会导致相机热振动,用了两根甲醇发动机油管进行软连接,搞定。
   (6)关于桨的问题:买来的桨一定要先较平衡,磁悬浮桨平衡器哪几十元钱不能省。我的机架是650的全碳四轴,朗宇X2216 880KV电机,兔子全套,用1238的碳桨反而不如1147的纺APC平稳,特别是下降时,1238桨明显会让机体颤抖,最后改用1147碳桨,效果不错。更何况某宝上的碳桨也就30多米一对,也不算贵,当然用它了。
   (7)关于兔子的调整:反正我调了很久,定高都不好用。现在的用法是--航拍时只用自动增稳和云台增稳,其它的都只用来保命。另外,我的兔子用的是比较变态的设置(别学我)。

网友A:
premiere设置项目属性时就要设成逐行,否则输出时设逐行还是会有闪烁。不过看你视频没看出闪烁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miere设置项目属性时就要设成逐行,否则输出时设逐行还是会有闪烁。不过看你视频没看出闪烁来啊

...

项目属性我设的1080P,输出时如果不设逐行,片断就会闪;输出时设逐行,片断不会闪了,但转场时会闪。
我用两种方式转场都会闪:
第一种,两个片段都放在视频通道一,中间加转场特效。
第二种,第一个片段放在视频通道一,第二个放在通道二,二者重叠一秒左右,再把前一个片段加关键帧后,调曲线为渐弱,第二个片断调曲线为渐强。
如果实不行,我只有两个片段不重叠,直接调为渐弱和渐强试试。

网友:
LZ你这参数不是一般的NB啊

网友B:
什么电池什么电池什么电池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电调,多大电池,总起飞重量,和最大航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电调,多大电池,总起飞重量,和最大航时。

电调天行者30A,狮牌电池5200ma,飞行重量1800g,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下来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什么电池什么电池

电调天行者30A,狮牌电池5200ma,飞行重量1800g,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下来3.7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天行者30A,狮牌电池5200ma,飞行重量1800g,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下来3.7V。

谢谢!配置和片子都不错。学习了。看航时这负载应该可以。下来后电机和电调温度如何?

网友C:
再问下。楼主的650机架是哪家的?机架自重是多少?

网友:
效果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下。楼主的650机架是哪家的?机架自重是多少?

飞越,自重400多克,下来4、50度吧。我这套配置飞行重量2000克没问题。

网友:
楼主狮子电池用着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属性我设的1080P,输出时如果不设逐行,片断就会闪;输出时设逐行,片断不会闪了,但转场时会闪。
我 ...

项目属性这里设成逐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项目属性这里设成逐行了吗

亲,你搞错了,工程属性需要跟你的视频属性一致!

就是说,你的视频是带场序,并且是上场优先的,那你的工程属性就也要设成上场优先,而不能设成无场!

你工程设成无场的话,系统会认为倒进来的文件都是无场的,所以不会进行消场处理,所以输出时画面抖就很正常了!

另外,如果你的画面有做过缩放的话,抖动可能也不容易避免,解决方法通常是画面加模糊,稍微加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另外建议不要搞转场,真的看着很低档~~~非要做转场,也不会用系统预设的。撑死了也就是叠画或者淡入淡出。

君不见电影里面全都是硬切,连叠画都不怎么用,顶多一个淡入淡出~~~~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650,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