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新手请教 谢谢

楼主(2013-03-25):
潜水有几天了  现在有几个疑问  配四轴的  谢谢各位帮帮忙   手头有2212KV980   30A   1.配什么轴距机架啊    450的  能推荐几个不?
2.这个配置能带狗不?加图传  摄像头
3.这个配置最重多少好飞啊     是不是机架有强度的前提下  越轻越好啊   那这样抗风怎么样哦

网友A:
在下线抛砖引玉吧,说的不对的话楼下的补充指正:
1、朗宇的2212KV980可以上450也可以上F550
2\用1047桨,450可以硬挂狗,550可以带轻量云台
3、带2200-2600 3S电池为佳,450机架起飞重量最好控制在900G左右,1.2KG也可以飞只是操控起来不是很舒服,紧急情况下拉不回来。

网友:
小白走起!顶完继续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线抛砖引玉吧,说的不对的话楼下的补充指正:
1、朗宇的2212KV980可以上450也可以上F550
2\用1047桨, ...

谢谢兄弟帮忙   自己这就去看看

网友:
小弟新手 买了个华科尔的机器带FPV 的 如果要想有自己回来功能的话 可以另外陪GPS 的配件吗 不懂 请老手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