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j futaba 怎么配电池啊?

楼主(2013-03-25):
原厂出来的时候是一个4颗AA电池的电池座 算下来是6V  可不可以装7.4v的2s锂电啊?

网友A:
没试过,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求解

遥控器的屏幕可以显示电池电量 就是不知道遥控器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英文遥说明书又看不懂  找地方都找不到
烦死了 烦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的屏幕可以显示电池电量 就是不知道遥控器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英文遥说明书又看不懂  找地方都 ...

咱们论坛有T8FG的中文说明书的,你直接搜索一下

网友:
而且某宝上有已经改装好的,T8FG的锂电,你看下那个的参数不就知道了么,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咱们论坛有T8FG的中文说明书的,你直接搜索一下

请问 T8FG 跟T8J一样吗 设置
再麻烦问一下 T8J的控能跟FRSKY接受对频吗?

网友C:
别人问的t8j 又不是t8fg,就算说明书比较接近的   也是10c的说明书

网友C:
遥控技术 12年7月号里有文章是介绍t8j的,提到可以用6v镍氢电池5节的,不是4节的,这样算的话,满电的2s估计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T8FG 跟T8J一样吗 设置
再麻烦问一下 T8J的控能跟FRSKY接受对频吗?

相比下更解接近10C
我现在也是慢慢摸  第一个这么贵的控 我的英语也很烂 完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技术 12年7月号里有文章是介绍t8j的,提到可以用6v镍氢电池5节的,不是4节的,这样算的话,满电的2s估计 ...

我老老实实用镍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问的t8j 又不是t8fg,就算说明书比较接近的   也是10c的说明书

不过设置页面比10C多一页 好像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D:
用2S的锂铁电池 ,在某宝里直接搜  (6.6V锂铁电池 发射电) 能看到一个绿皮的 我的4PL 和14SG 都装的那种,尺寸完美

网友:
期待小白  报上t8j用的 锂铁电池具体型号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S的锂铁电池 ,在某宝里直接搜  (6.6V锂铁电池 发射电) 能看到一个绿皮的 我的4PL 和14SG 都装的那种, ...

求链接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3-07-06):
可以用6V1600毫安接收电改,T8J最底电压报警是4.2V,最高电压报警是8V,6V 1600毫安电池,最高充到7V左右,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
4节大容量镍氢 ,用的也不错,懒的去折腾了,开始不会到怎么调电池数量,设置成了5节,老是5v报警,现在改为4节,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