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始终自旋,无法正常飞行,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3-03-25):
兔子坏了返厂维修,所以买了一个mwc lite来玩玩。刷了2.2版本固件,在调试软件中加速度和陀螺仪显示正常,遥控器中点、高低点设置正确。

上电试飞,小油门不离地的情况下,副翼、横滚、方向分别试验,都正常。推大油门,飞机快要离地时,开始进入自旋,并始终朝向一个方向,无法正常使用。

机架是dji F450,所以不存在电机轴不垂直的情况,之前用兔子飞一切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也是才买的MWC SE 起飞自旋 现在还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577&page=1&extra=#pid9650532

网友:
开自稳开MAG 起飞

网友:
可能
陀螺儀己经爆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正反桨,电机旋转方向,有没有搞错吧。
如果错了一个轴,但是都是提供的上升力,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A:
。。。你应该是前方向搞错了。
MWC要求左上是顺时针转的。

这样就好理解了,你开了MAG,飞控知道方向错了。
但是你的左上是逆时针的,结果就是不停的转。

网友B:
必然是桨装错了。仔细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前方向搞错了。
MWC要求左上是顺时针转的。

如果是槳装錯你連飛起來的能力
都沒有
檢查GUI裡的陀螺儀有正常工作嗎
試著去動机身
看看陀螺儀線譜會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槳装錯你連飛起來的能力
都沒有
檢查GUI裡的陀螺儀有正常工作嗎

桨错了,电机转向也反了。就能起来。

网友:
不是。。起来和前方向不同啊,仔细看GUI界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槳装錯你連飛起來的能力
都沒有
檢查GUI裡的陀螺儀有正常工作嗎

桨不会装错的,之前用玉兔是正常的,玉兔抄袭的MWC,桨的安装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槳装錯你連飛起來的能力
都沒有
檢查GUI裡的陀螺儀有正常工作嗎

陀螺仪、加速度计都正常,6条曲线可以按照我的运动有相应的反应。

但有一个问题:界面上那个模拟的四轴,不能真实反应四轴当前的状态,比如我将四轴左倾,模拟四轴也会左倾,但过一会儿会慢慢水平。另外,我转动四轴,模拟四轴没有跟着旋转(我是lite版,没有mag),不知道这些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然是桨装错了。仔细检查。

桨没装错,低速不离地的情况下,用遥控器分别控制左右前后及方向,四轴都能做正确的倾斜和旋转。加大油门后,开始自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桨没装错,低速不离地的情况下,用遥控器分别控制左右前后及方向,四轴都能做正确的倾斜和旋转。加大油门 ...

哈哈,你有没有在安装控制板的时候使用铁质的螺丝,螺母?
我就被这个给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装错,低速不离地的情况下,用遥控器分别控制左右前后及方向,四轴都能做正确的倾斜和旋转。加大油门 ...

是可以。。。你在检查下。。。。我以前也是这样,低空全是好的。你检查,是不是正桨和反桨全反了。如果全是反的,那么也是正常的。正桨是逆时针,counter-clockwise,反桨顺时针,clockwi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有没有在安装控制板的时候使用铁质的螺丝,螺母?
我就被这个给坑了。

我是用泡棉胶直接贴在机架板子上的,大疆的F450会不会导电啊??回去处理下看看。说不定我之前玉兔飞坏掉也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陀螺仪的z轴反向看看。之前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3-11-11):
哥们, 你的自旋,后来咋解决的?

网友E:
全自旋文都被樓上哥們問遍了 如果是自旋嚴重無法起飛 槳沒裝錯 電機轉向沒錯 校正也做了 那肯定是
config.h裡的
#define YAW_DIRECTION 1
//#define YAW_DIRECTION -1
選錯了
哥們
上面兩行用//選擇對調一下

网友F:
我的也是一直自旋,19#的方法没有试过,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自旋文都被樓上哥們問遍了 如果是自旋嚴重無法起飛 槳沒裝錯 電機轉向沒錯 校正也做了 那肯定是
config. ...

这两句都试过后发现对自旋没有什么作用!只是打方向舵的时候方向相反了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一直自旋,19#的方法没有试过,回头试试

就按照19楼的调整就行
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可能是其他原因!折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