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很奇怪的电机铁芯,有谁知道?******

楼主(2013-03-25):
好像是粉末冶金的,类似于硅钢片的功能,但又和一般硅钢片的结构不一样,用在丰田怠速电机上的,有谁知道它的材料吗?
划开表面的保护层,显示出亮白的金属光泽,密度和铁差不多,一靠近磁铁就吸住了。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电机

网友B:
这个不是粉末冶金,这个叫烧结。

网友:
没错就是那个电机

网友:
是精密铸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电机

不是,但结构有点相似,线圈也是那么放的,你这个是硅钢片压起来的吧,而且是控制轴高速转动来带动风扇,我那个是控制轴做一定角度范围的转动,好像大约90度以内,从而控制汽车怠速阀门的开启大小。算是摆角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粉末冶金,这个叫烧结。

粉末冶金不是就得烧结吗?我一直以为是一码事。。。

网友:
一个单相马达,以前唱片机里多的是,还有老电钟也是

网友C:
不是铁氧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铁氧体吗?

我查过资料,应该就是铁氧体,而且是软磁铁氧体,烧结工艺。这也可以说是粉末冶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过资料,应该就是铁氧体,而且是软磁铁氧体,烧结工艺。这也可以说是粉末冶金吧?

烧结工艺好像相似。粉末冶金是用金属材料模压烧结,铁氧体类似陶瓷,是非金属材料吧

楼主:
但软磁铁氧体有很多种,有锰锌铁氧体Mn-ZnFe2O4、铁氧体颗粒料镍锌铁氧体Ni-ZnFe2O4、镁锌铁氧体Mg-ZnFe2O4和镍铜锌铁氧体Ni-Cu-ZnFe2O4等
怎么通过比较便捷的方法判断具体的材料呢?烧结工艺复杂吗,选定材料后一般的厂家能做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结工艺好像相似。粉末冶金是用金属材料模压烧结,铁氧体类似陶瓷,是非金属材料吧

我这个东西看着就像金属的,密度和铁差不多,划开表层里面就是亮白的金属光泽,能被磁铁吸住。
你说的那种陶瓷一样的铁氧体和我这个不一样,我还专门去电子市场问过,那里专门卖铁氧体磁芯的店里全部都是你说的那种陶瓷的,磁铁吸不住,我拿我的东西给他们看,都是摇摇头。

网友:
所以别迷信他们,这些铁芯比矽钢片叠合差远了,特别是磁饱和系数

网友:
你这不是电机啊,是电磁铁吧。

网友:
是不是波莫合金?波莫合金是很软的而且是白色的。

网友B:
这个不是铁氧体,这个是铁粉芯。
PS:这个和精密铸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又PS:粉末冶金和烧结差了十万里
又又PS:矽钢片叠合比铁粉芯差远了

网友:
以前倒是学过一点点,就记住一个钨18鉻4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铁氧体,这个是铁粉芯。
PS:这个和精密铸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又PS:粉末冶金和烧结差了十万里

刷了一天,总算有行家指点了,泪流满面。。。
这铁粉芯好像也分很多种啊,您估计我这个是哪种?
另外,能给大概说说粉末冶金和烧结的区别吗

网友B:
1、这个不好说,按照你说的情况看可能是铁硅铝磁芯或铁镍磁芯
2、简单地说:粉末冶金是用金属粉末(或金属粉末与非金属粉末的混合物)制造具有独特的化学组成或机械特性或物理特性的材料或制品的一类技术。而烧结是通过高温将粉状物料中易熔物质熔化产生液相并粘连周围难熔物质,经冷却后凝结成块的工艺过程。当然:粉末冶金必然有烧结过程。
举例来说:传统的砖瓦就是烧结而成,这不能说是粉末冶金吧。
PS:我也不是行家,仅仅有些了解,供你参考。

网友D:
这个怎么看都是电磁铁,不是罩极电机(没有罩极啊)。看样像是粉末冶金方法制造的,见过朋友制造稀土合金的步骤:金属制粉;配比;高压冷压成型;烧结;切割或磨削。制成的产品和这个看起来一样。应该是铁氧体或纯铁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不好说,按照你说的情况看可能是铁硅铝磁芯或铁镍磁芯
2、简单地说:粉末冶金是用金属粉末(或金属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看都是电磁铁,不是罩极电机(没有罩极啊)。看样像是粉末冶金方法制造的,见过朋友制造稀土合金的 ...

它本身不带磁性,能被磁铁吸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不客气!还有:铁粉芯也可以用高分子树脂粘接而成,不一定要烧结。23楼的看法很有见地,极可能就是一个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还有:铁粉芯也可以用高分子树脂粘接而成,不一定要烧结。23楼的看法很有见地,极可能就是一个 ...

不可能是电磁铁。它的功能就相当于硅钢片,引导线圈(线圈中间还有个铁心,两端与这个铁粉芯接触)产生的磁场到那个圆孔两侧,圆孔中间有个圆柱形南北极的钕铁硼磁铁,汽车ECU通过控制线圈电流的方向和大小,使磁铁可以正向或反向转动一定的角度,磁铁带动它所在转轴上的阀片,控制阀体的进气量大小,我们平时看到的汽车怠速时的转速表的指针变化就是由这个阀的开度大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电磁铁。它的功能就相当于硅钢片,引导线圈(线圈中间还有个铁心,两端与这个铁粉芯接触)产生的 ...

很抱歉:汽车电器我不熟悉,无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看看其他DX有没有啥可以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电磁铁。它的功能就相当于硅钢片,引导线圈(线圈中间还有个铁心,两端与这个铁粉芯接触)产生的 ...

老大,你这图不是明显的电磁铁吗?不是电磁铁又是什么。你展示的东西肯定是铁氧体或者纯铁一类的,是不能被恒定磁化的材质,这更证明就是一个电磁铁(有电有磁无电无磁,),和中间的恒磁体的磁极、强弱等相互作用产生机械位移,驱动的电源不一定是直流,也许是高频交流。达到你说的目的。有的玩具车里面也有这个类似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这图不是明显的电磁铁吗?不是电磁铁又是什么。你展示的东西肯定是铁氧体或者纯铁一类的,是不能 ...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把电磁铁理解成磁铁了。你说的没错。
但我就是不确定它的确切材料。
另外汽车ECU是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给怠速电机里面的芯片,芯片处理成某种电流后输出给线圈,汽车ECU输出信号的频率我很想知道,但没有夏利车或是其它丰田8A发动机的车,没法测。

楼主(2013-04-26):
引用 网友E:
前天买了本步进电机的书,上面说的是单相步进电机。和你这很像,需要的话我抄上来给你

那就多谢啦

楼主:
辛苦了,太感谢了!

网友:
37楼的这种东西说不上名字 但是和楼主的东西应该是一类的 这个实际属于教学一类的图片 没有移相部分转子的转动方向无法确定 加上移相部分就是电机了加交流电就可以转动 楼主最后的图我看就是单相同步电机(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那些小型的电机很多用这个电机的

网友F:
怠速电机就是个电机,不一定转一整圈才叫电机,硬盘磁头臂也是电机

网友G:
对角有两个孔,要加短路环的,移动磁角度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