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aster cp到底如何啊?

楼主(2013-03-25):
华科尔master  cp到底如何啊?为啥m cp和g cp满天飞,而master  cp很少有人提呢

网友:
Mcp太稳了,稳到离谱

网友:
华科尔的失败之作...

网友A:
别入,坑不是一般大

网友:
200级还是尾电机,想想你就会果断放弃

网友B:
尾电机不是罪, 炸起來 理論上修理成本是便宜點..
調整都變得簡單點.. 原裝機來說, 200級炸了機還可撿起來再飛 的ms cp 可算成立.
只是換上了無刷就 未必鎖得住. 加上機體在改大了動力後往往在炸機時傷害增大.
加上華坑坑的零件價格不是一般的合理.

這個到底是不是坑, 要看個人玩法了.. 這機要是改來改去, 的確是個坑.
要是原原裝裝的飛, 飛行壓力倒是比450 小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不是罪, 炸起來 理論上修理成本是便宜點..
調整都變得簡單點.. 原裝機來說, 200級炸了機還可撿起來再 ...

说的在理啊!

网友:
果断放弃,你妹字数

网友:
比250还大的玩意,还不如选择200 250 X2之类的爽了

网友:
小JJ的优点就是耐炸

网友:
200级别的好飞机!我炸机次数少,配件价格还能接受!
买吧,不会后悔。

网友:
250和大CP正在玩,大冬天在家里悬停,还是改主无刷,没什么合适不合适,只要自己觉得合适那就是最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模友

网友:
这声音有点油机的感觉

网友:
貌似不能做激烈的3D动作

网友(2013-05-11):
你技术好也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