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速来。。。。。。。。。。

楼主(2013-03-25):
mwc 克鲁斯 SE V2.0 水平平角状态,离地自旋。所有都校准了,下面附上怠速,50%,100%油门截图,求解决方法,有想法的我都可以试,跪求!!(四个电机的数值有异常不能一致,后左数值应该是导致自旋的主要问题)

网友:
开自稳开MAG 起飞离地时会自旋 手动控制飞到一米以上就不再自旋了

网友A:
你四轴的照片来张..怀疑是浆装错了...
三个通道中点值最好一样且接近1500

网友:
可以給你建議
AUX1第1格取消
飛上天空在打開關

网友:
必然是桨装错了。

网友:
你应该是前方向错了。。。
看GUI界面,
左上角应该是顺时针转的。

MWC不是每个方向都能做前面的。

网友:
玩开源飞控,最需要的就是 折腾能力

网友B: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那四轴的参数~几呼每个都不一样!我估计你也在好奇这个!我的MWC也再试飞中~稳过!你可以先在电脑上试试~把
哎~情况很复杂~我能说的就是~把你那PID里的自稳那项改改~
就是LEVEL,它直接关系到自稳!
LEVEL      P     I     D

你可以在电脑试试~先把对应的P和I改成0~然后你看到什么!~应该是四个轴都很平~或许这是你当时想要的感觉!
然后我再建义你去买个蓝牙调参的模块.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调..在外场直接试~多试几次你就能找到合适你自己机子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那四轴的参数~几呼每个都不一样!我估计你也在好奇这个!我的MWC也再试飞中~稳过!你可以先在 ...

多谢 所有数值归零,4 个油门信号完全相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四轴的照片来张..怀疑是浆装错了...
三个通道中点值最好一样且接近1500

桨的方向跟GUI的方向一样确认了 楼上的解决了4个信号不同的问题,一会去试飞

网友B:
情况有改善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况有改善了不!

解决了 就是你说的LEVEL的 I值  我改成0.000-0.001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就是你说的LEVEL的 I值  我改成0.000-0.001就好了

兄弟~加油啊~我的也是飞得起来但是定高成问题啊~~气压计那不知道是不是精度不够!

我用的是那块MWC MEGA 1.0的红版~~现在出了MWC MEGA 2.0~说是高精气压计~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