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好赢4合一电调与KV980电机配合的问题,有在使 ...
请教一下,好赢4合一电调与KV980电机配合的问题,有在使用的朋友给点意见

楼主(2013-03-26):
请教一下,好赢4合一电调给的参数说是12极的
电机
最高位3.5万转,那么与2212KV980电机配合的使用的话不就超标了吗,或者是达不到KV980,有点糊涂有在使用的朋友给点指导。

网友A:
都是理论值。。。。电机带负荷了,不可能转那么快。。。电调的性能是远超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