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测试,证明碳桨振动比APC大....

楼主(2013-03-26):
经过反复测试,证明碳桨振动比APC大....用碳桨,抖动明显,风大的时候晃的不行...看来还是APC吧

网友:
碳桨也分很多种,材料和做工都有区别

网友:
高频????碳的刚性强,应该是高频传的更完美。。

网友:
碳纤桨也分好坏   至于看风情况 不是桨的问题  螺距小的将转速高 抗风好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吧……

楼主:
碳桨就那么几种,用过两种,一样的效果,真心不如APC,当然我知道桨小KV高抗风好,我指的是同等KV,同大小的桨对比

网友:
硬是优点,驾驭不好就是缺点

网友:
我的碳桨装在改装的700轴距XA650四轴上就行喝醉了酒,换上APC 1238立马稳如磐石。NNGX。可能我的碳桨比较垃圾。

网友: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A:
请问楼主测试的是什么品牌桨?

网友B:
碳桨和APC都需要自己做平衡,楼主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测试的是什么品牌桨?

还真没有品牌,就是150一对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桨和APC都需要自己做平衡,楼主做了没?

都没做,这个平衡影响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做,这个平衡影响很大吗?

碳桨不平衡的话,不能用的

APC号称不用平衡,但其实也是需要自己做平衡的

楼主你对比得不够充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品牌,就是150一对的那种

呵呵,150一对!好贵。
我35元一对的碳桨,自己做了平衡也不会抖。

到某宝上搜一下吧:
磁悬浮桨平衡器--这个一定要买,再高级的桨都要做桨平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没做,这个平衡影响很大吗?

这个浆平衡是基本功呀,老兄怎么混的大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浆平衡是基本功呀,老兄怎么混的大校?

呵呵,刚玩这个多轴不久,模型到是玩很长时间,不过昨晚做了平衡,今天测试,效果差不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有品牌,就是150一对的那种

那你的测试结果只能代表APC比150元一对的碳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测试结果只能代表APC比150元一对的碳桨好.

那是肯定的了,还要怎么测试?难不成用TM的碳桨?300多一对,跟这个不是一个档次的,有什么好测的

网友:
你的标题会让人误解为APC桨比所有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