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上面套铁管 要钉死,销子一般是怎么打?

楼主(2013-03-26):
如题,,

想起以前有个笑话,光杆司令。。。
现在光杆司令要挑担,两头是轴承。。。

所以中间准备上个套套,

问题是,不知销子一般是怎么打的? 销子都有哪些规格、大小?
光杆上钉销子的孔,是通孔合适还是盲孔?

有图片的TX,麻烦请贴个图上来 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最好热六月

网友A:
打个通孔铆住呗,动平衡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B:
首先套与杆最好先做过盈配合,否则套与杆都要装夹不动,不是相对转动一个要求,还要考虑套子与杆子偏心晃动,还有偏摆绕动,还有轴向串动的,所以最低要求也要弄到过度配合,如果是间隙配合就挺头痛的。因为过盈配合后那些扰动就没有了,然后把工件上到V型铁,找正后用中心孔定位,然后再麻花钻钻通。铰刀配铰一下。所以用销子一般是钻通的,不过我觉得如果是过度配合的,配一个顶丝可以了,如果一般顶丝不可靠,就使用锥尖顶丝。杆上打个锥度浅坑。我的瑞士铣床手柄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手柄丝毫不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通孔铆住呗,动平衡就不要考虑了

铆接  感觉应该不错

当然首先最好是紧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套与杆最好先做过盈配合,否则套与杆都要装夹不动,不是相对转动一个要求,还要考虑套子与杆子偏心晃动 ...

介绍很详细

对了,圆周上这个孔不好打
锥度的 更难

网友C:
钻孔,用锥度铰刀铰一下。注意:X宝上的铰刀和锥度销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孔,用锥度铰刀铰一下。注意:X宝上的铰刀和锥度销不配套!

哥们实际使用时,铰刀和锥度销 各是选什么规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实际使用时,铰刀和锥度销 各是选什么规格的?

销钉要用多大就根据工件大小看着办吧。
锥铰和锥销的锥度是1:50,如3MM的的铰刀,小头约2.8,不过在X宝上买的锥销钉的小头大了,打不进。

网友:
没那么复杂  光轴上涂上厌氧胶  管的孔里也涂上  推进去粘住就行了。很结实的。

网友D:
圆柱面上打孔 先用中心钻钻个坑 或者 用两刃铣刀点个平面  就不会歪了

在厂子里干过的基本上都知道

网友:
楼上正解~螺丝胶!不过这是不可逆的,粘前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柱面上打孔 先用中心钻钻个坑 或者 用两刃铣刀点个平面  就不会歪了

在厂子里干过的基本上都知道

经验很好

争取早日弄个台钻

网友:
一般是配铰锥孔。
小直径的用螺钉紧固也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