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a3改装心得

楼主:
查看数: 3946 | 评论数: 38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3-26 02:17

正文摘要:

起初是航模玩家。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只做kt机。做了8架,炸了7架,其中第一架微风是根据图纸做的,其他的全部自己设计。让人想不到的是到现在还不会飞! 2013过年以来就鬼使神差的恋上坦克,购入小狗一部,老婆这 ...

引用 楼主:
小狗的金属避震是嘛?那个宝上没见
给个链接呗

引用 网友A:

买了弹簧,网上买了金属避震,叫朋友改造金属遥杆。
引用 楼主:
...还是知足吧
一刀下去可能报废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没打算配重了,我觉得前面剪掉一圈可能会更好
其实算起来不应该都剪两圈,靠后的剪1圈就好了

M41的弹簧不能乱剪,尤其是金属坦克……
引用 楼主:
哦.没打算配重了,我觉得前面剪掉一圈可能会更好
其实算起来不应该都剪两圈,靠后的剪1圈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的来说可能多了哦.你的好像是塑料的,我的是金属的.
我用木块定在一组轮上居然能碰到上面的轮子
用 ...

我帖子内有说明升级金属的不需剪,您没看清楚~~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不必剪,只剪中间3组足矣。都是剪2圈而已,配重就适中行了。

对于我的来说可能多了哦.你的好像是塑料的,我的是金属的.
我用木块定在一组轮上居然能碰到上面的轮子
用两个木块分别支撑前后轮,整个车体都没变化,那弹簧太硬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弹簧剪掉了几圈?最前面和最后面的剪了没?我剪掉了中间3组轮子的弹簧,都剪了2圈(原来有8圈,现在都剩下 ...

前后不必剪,只剪中间3组足矣。都是剪2圈而已,配重就适中行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改装M41的扭杆。学习、学习~~!

你的弹簧剪掉了几圈?最前面和最后面的剪了没?我剪掉了中间3组轮子的弹簧,都剪了2圈(原来有8圈,现在都剩下6圈).感觉如果给点压力就会碰到上面的轮子,是不是剪多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互相学习,有些东西知道就好,太投入就疯了

期待您改装M41的扭杆。学习、学习~~!
引用 楼主:
互相学习,有些东西知道就好,太投入就疯了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的,相当于用电100a你的元器件的负载要到150a的道理一样,30c是提高的放电的上限值,反而是对电 ...

谢谢指点。这方面非我所长,还需向大家学习~!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C数是越大越好.......这好比电脑电源W数,相同负载下,W数越大的电源发热量越小.......

锂电池 ...

谢谢兄弟细心指点,我不太懂电流的计算。学习、学习~!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一定要高扭,只是说,如果推一点点油门就跑的老快的话,这样的配合,配置,小油门爬坡很容易烧电调 ...

我现在就是那个15000的,还是很暴力,是不是电压问题?10000的这个没见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换高扭力的的电机还是很有必要,395的那种还是合适对吧?但是看了网上那些385的,转速也太低了, ...

不是说一定要高扭,只是说,如果推一点点油门就跑的老快的话,这样的配合,配置,小油门爬坡很容易烧电调,必须用大油门才比较安全
至于合适的电机,你也可以用中等转速的395呀,比如你现在用的7.2V20000转的,觉得快,可以买个7.2V15000转的,甚至10000转的,这样就比较适中。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C太高了!小心电路板会过热烧毁,坦克的吃电量不高,20C以下就行了!
我用20C,但为了安全还是加了风扇 ...

这个没问题的,相当于用电100a你的元器件的负载要到150a的道理一样,30c是提高的放电的上限值,反而是对电池的保护。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C数是越大越好.......这好比电脑电源W数,相同负载下,W数越大的电源发热量越小.......

锂电池 ...

支持,就这个意思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c没问题的
哪怕是5200mah放电能力150a也不要紧
关键是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

也就是说换高扭力的的电机还是很有必要,395的那种还是合适对吧?但是看了网上那些385的,转速也太低了,安装上去真的一点点挪。能给个385比较合适的规格吗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C太高了!小心电路板会过热烧毁,坦克的吃电量不高,20C以下就行了!
我用20C,但为了安全还是加了风扇 ...

锂电池C数是越大越好.......这好比电脑电源W数,相同负载下,W数越大的电源发热量越小.......

锂电池的C是其能够放出的最大电流,比如5000MAH 50C锂电最大放电电流是250A.......但是实际放出的电流确是受到电调和电机的限制,远远不可能达到250A,这种情况下锂电池的负载是很小很小的,基本不发热

反而C小的锂电池危险就大些,比如5000MAH 5C锂电(打比方而已不较真),最大放电电流只有25A.........如果电调以及电机要求输入电流在20A的话,那么电池一直工作在80%负载情况下,发热量是很大的

网友C(2013-03-28):
引用 网友B:
30C太高了!小心电路板会过热烧毁,坦克的吃电量不高,20C以下就行了!
我用20C,但为了安全还是加了风扇 ...

锂电池C数是越大越好.......这好比电脑电源W数,相同负载下,W数越大的电源发热量越小.......

锂电池的C是其能够放出的最大电流,比如5000MAH 50C锂电最大放电电流是250A.......但是实际放出的电流确是受到电调和电机的限制,远远不可能达到250A,这种情况下锂电池的负载是很小很小的,基本不发热

反而C小的锂电池危险就大些,比如5000MAH 5C锂电(打比方而已不较真),最大放电电流只有25A.........如果电调以及电机要求输入电流在20A的话,那么电池一直工作在80%负载情况下,发热量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c没问题的
哪怕是5200mah放电能力150a也不要紧
关键是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

也就是说换高扭力的的电机还是很有必要,395的那种还是合适对吧?但是看了网上那些385的,转速也太低了,安装上去真的一点点挪。能给个385比较合适的规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C数是越大越好.......这好比电脑电源W数,相同负载下,W数越大的电源发热量越小.......

锂电池 ...

支持,就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C太高了!小心电路板会过热烧毁,坦克的吃电量不高,20C以下就行了!
我用20C,但为了安全还是加了风扇 ...

这个没问题的,相当于用电100a你的元器件的负载要到150a的道理一样,30c是提高的放电的上限值,反而是对电池的保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换高扭力的的电机还是很有必要,395的那种还是合适对吧?但是看了网上那些385的,转速也太低了, ...

不是说一定要高扭,只是说,如果推一点点油门就跑的老快的话,这样的配合,配置,小油门爬坡很容易烧电调,必须用大油门才比较安全
至于合适的电机,你也可以用中等转速的395呀,比如你现在用的7.2V20000转的,觉得快,可以买个7.2V15000转的,甚至10000转的,这样就比较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一定要高扭,只是说,如果推一点点油门就跑的老快的话,这样的配合,配置,小油门爬坡很容易烧电调 ...

我现在就是那个15000的,还是很暴力,是不是电压问题?10000的这个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C数是越大越好.......这好比电脑电源W数,相同负载下,W数越大的电源发热量越小.......

锂电池 ...

谢谢兄弟细心指点,我不太懂电流的计算。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的,相当于用电100a你的元器件的负载要到150a的道理一样,30c是提高的放电的上限值,反而是对电 ...

谢谢指点。这方面非我所长,还需向大家学习~!

楼主:
互相学习,有些东西知道就好,太投入就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互相学习,有些东西知道就好,太投入就疯了

期待您改装M41的扭杆。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改装M41的扭杆。学习、学习~~!

你的弹簧剪掉了几圈?最前面和最后面的剪了没?我剪掉了中间3组轮子的弹簧,都剪了2圈(原来有8圈,现在都剩下6圈).感觉如果给点压力就会碰到上面的轮子,是不是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弹簧剪掉了几圈?最前面和最后面的剪了没?我剪掉了中间3组轮子的弹簧,都剪了2圈(原来有8圈,现在都剩下 ...

前后不必剪,只剪中间3组足矣。都是剪2圈而已,配重就适中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不必剪,只剪中间3组足矣。都是剪2圈而已,配重就适中行了。

对于我的来说可能多了哦.你的好像是塑料的,我的是金属的.
我用木块定在一组轮上居然能碰到上面的轮子
用两个木块分别支撑前后轮,整个车体都没变化,那弹簧太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我的来说可能多了哦.你的好像是塑料的,我的是金属的.
我用木块定在一组轮上居然能碰到上面的轮子
用 ...

我帖子内有说明升级金属的不需剪,您没看清楚~~

楼主:
哦.没打算配重了,我觉得前面剪掉一圈可能会更好
其实算起来不应该都剪两圈,靠后的剪1圈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没打算配重了,我觉得前面剪掉一圈可能会更好
其实算起来不应该都剪两圈,靠后的剪1圈就好了

M41的弹簧不能乱剪,尤其是金属坦克……

楼主:
...还是知足吧
一刀下去可能报废了

网友A:
买了弹簧,网上买了金属避震,叫朋友改造金属遥杆。

楼主:
小狗的金属避震是嘛?那个宝上没见
给个链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