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铣用多少螺距的丝杆比较合适?

楼主(2013-03-26):
2mm?4mm?5mm?
为了保证高精度,是不是应该选小螺距的?为什么市面上大多的滑台都是5以上的螺距?

网友A:
直径多少?你的是滚珠丝杠还是梯形丝杠,如果是滚珠的选择5  是梯形的选择4

网友:
以步进电机为例,丝杆螺距和步进角及扭矩都要考虑,大螺距需要大扭矩,小螺矩又影响速度,还有就是要避免脉冲数是小数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少?你的是滚珠丝杠还是梯形丝杠,如果是滚珠的选择5  是梯形的选择4

T型丝杆牙距4mm用着很适合的说~

楼主:
1602丝杆如何?
速度无所谓,主要保证精度

楼主: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网友B:
看看加工中心就知道了,大螺距大直径才有真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加工中心就知道了,大螺距大直径才有真精度。

大螺距,步进电机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