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准备配机,请帮忙看看这样能行不~~~~~

楼主(2013-03-26):
论坛潜水多日,准备入手一个入门级的4轴,由于米不多,先不上GPS和航拍设备。请先看配置,后面有3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配置:机架:大疆DJI 风火轮 F450 四轴。

        电机:朗宇V2216  KV900

        电调:好盈Pentium-30A 无刷电调

        飞控:大疆naza(不含GPS)

           浆:1045正反浆

        附件:一拖四电池分配线

        电池:花牌3S 2200ma

  遥控接收:天地飞7通道

请教大神们:1、这样的配置可以吗,或者需要改进的请大神们指教。

                 2、这样配下来,以后加装naza-GPS、狗3、图传,能带的动吗?

                 3、我只接触过固定翼,我这样的新手按照说明书能自己组装调试好这架四轴吗?

先谢谢了!

楼主:
这样配置下来光机子2700块,不带电池、遥控、接收。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图传和云台以后得轻点了

网友:
可以的 YS-x4比naza好用啊

网友:
尽量收二手。。。电调可以用好一点的,40a的以后还可以用。。。

网友:
YS-x4比naza价格哪个实惠点啊,而且机架可以用三赛的吧,呵呵

网友:
小小飞机游天际,天际阴霾两峡逼

网友:
直来直往不怕死,只怕潮水袭机机。

网友:
手上有不含GPS的NAZA飞控和全新未拆封的F450风火轮机架,楼主需要的话,可联系我QQ:1612527758

网友:
想不到lz退休后 玩这种山寨配置 心寒啊

网友:
wdsd sxzx玩这种山寨配置 心寒啊

网友:
动力没有问题,你所列装备都能带动。

网友:
那个什么一拖四的不要 F450地板已带电路板
电池换5000毫安的

网友:
标准配置,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问题,我配置和你差不多

网友:
一拖四没必要,其他配置我和你差不多,用3s6200电池留空在20分钟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电池选的小就是怕带不动。既然有人跟我配置差不多,电池都那么大我心里就有底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naza太贵,直接上apm飞控吧,好玩省钱,支持航线规划,外围配件便宜,飞着也爽。我的配置跟你的差不多,我是550机架,2216 880的电机,建议可以直接上F4006盘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