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ill 刀路求助,会的朋友给指导下啊

楼主(2013-03-26):
加工圆孔的时候反复提刀,铣一圈提一下刀,这样加工时间长了好多,不知道怎么设置能解决这个问题,会的朋友给说下,谢谢,最好来个图文说明,万分感谢。 应该在这个连接里设置好像,但是都试验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楼主能分享这个软件不?我一直用文泰出G代码,ug会绘图,但一直没弄懂怎样出刀路,art会出刀路就会但又不会用它制图…恼火啊

网友B:
Mastercam里有一个功能是连续下刀的,可以在xY轴行走的时候z轴下,类似于螺旋铣削。

网友C:
用SW 把,制图,出刀路,全部搞定,内部还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SW 把,制图,出刀路,全部搞定,内部还教程

CW里面的零件特征总是把握不好,参数选择太多或者我容易重复使用--特征系数还请有时间实例请教:)

网友:
1.把长短分界值加大,短连接该成掠过试试
2.我看你好象没给切入切出?

网友:
还有就是用等高外行走螺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stercam里有一个功能是连续下刀的,可以在xY轴行走的时候z轴下,类似于螺旋铣削。

2d外行加工里的ramp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好久没用MASTERCAM了。电脑都没装它,啥时候有空得再温习下了

楼主:
sw里的cw我也研究了几天,看着挺简单就是搞不懂特征什么的,感觉还是pm能好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这个软件不?我一直用文泰出G代码,ug会绘图,但一直没弄懂怎样出刀路,art会出刀路就会但又不会 ...

不知道怎么传这个软件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W里面的零件特征总是把握不好,参数选择太多或者我容易重复使用--特征系数还请有时间实例请教:)

一起学习,

我用过一段时间,感觉不错,但是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至少之前我做的雕刻机的全部刀路都是SW 出的, 有时候一个刀路好反复试验很多次才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传这个软件上来啊

百度网盘 是免费的,可以先存那边,然后把下 载链接贴在这里帖子里

网友:
可以试试路径重排和短连接,powermill是有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