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仿真机好牌子

楼主(2013-03-26):
我是一位仿真爱好者 之前看中蓝翔 被他的仿真度吸引 但绝对价格太贵 而且也听说他的材料不好还是fw的好 所以想听听大家看法 还有什么牌子的高仿真机推荐

网友A:
蓝翔其实挺好的,我也玩过,功能挺全,仿真度高,

网友B:
飞行技术好的没问题,否则悬.

网友C:
取决于 你喜欢什么机型,每个厂家都有做的好做的不好的,各有取舍。 蓝翔是不错,细节做的很好,就是超贵啊,比国外买的还贵多了。

网友D:
4楼的分析和看法很客观,赞同。

网友E:
顶下 凑字凑字凑字

网友F:
呵呵,各取所好啊!!

网友G:
二战机的话FMS不错,函道机FW 的起落架比较扎实

网友H:
大型涵道机什么像真,做工全是次要的!你就看两点,第一:起落架是不是金属的,不光减震杆部分是金属的,蜗杆舵机的转子部分也必须是金属的!第二:飞机可维修性如何,别告诉我说你技术很好,百次不炸,难道你没在飞机搬运过程中损失过飞机零件吗?所以,可换件,可维修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只有一个机型满足以上两个条件,那就是SU35,起落架全金属,所有零件可螺丝拆卸和更换维修!其他的机型都是一锤子买卖,只要有银子,买哪个都无所谓!

网友I:
蓝翔的还是算了 飞机重 飞行性能一般 仿真度高 但是泡沫一碰就是一个坑

楼主:
看来看去就这几个牌子

网友J:
是不错,不知道有没有视频上的那个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