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润滑丝杆

楼主(2013-03-26):
看到WD40的说明,介绍可以润滑丝杆,导轨。有用过的吗?介绍介绍经验。

网友A:
坐等前辈们赐教~

网友B:
没问题,定期喷喷丝杠,转动更顺滑。

网友C:
喷完要上油,要么你每天喷,这个东西两三天就干了,然后干磨

网友D:
某数控火焰切割机使用一年后出现割据抖动现象,传动采用同步带 ,拆掉同步带空载移动滑台发现阻力很大,使用16圆轨,一年没加油,将松动剂喷在轨道上来回移动可以看见黑色油泥从滑块中清洗出来,之后就滑动顺畅故障消除,松动剂的清洗作用不可小觑,目前松动剂售价十几元一罐

网友E:
做清洗可以,做润滑还是专业的吧,而且这东西不防锈

网友F:
WD40都成万能的了,被吹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