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方法焊接T插

楼主(2013-03-26):
每次把插T焊到硅胶线上,焊点都是恶心的一大坨,既不美观也不可靠,并且好几次T插都被融化了。请教较好的焊接方法。

网友:
电烙铁功率要够~~建议50W左右,焊锡丝买质量好的,使用松香。

网友:
这个,用个大功率烙铁,一下就好了,

网友:
高功率电烙铁来一个,还有,如果觉得T插难焊,那以后高电流各种插头就根本焊不了了

网友:
lz功力不够。。。多练习吧,当然烙铁和焊锡要好一些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烙铁还有焊锡,你会发现这些很简单。

网友:
先把线的一段用锡熔饱满,再用辅助焊架把T插和线定位住,把烙铁放到线和T插接头的下面加热,直接用焊锡接触要焊的地方溶掉。这样焊点的饱满程度很高。而且也没有象烙铁离开时拉出的那个尖。如果你的烙铁功率小那就多呆一会吧。

网友:
推荐用恒温焊台,我用的是自制白菜白光,T12d刀头,~~当然是用国产的了,好用又不贵,同时支持国货

网友:
我之前也焊过,结果把T头搞烂了,不过我是因为烙铁功率不够所致。后来全部换成了XT60.

网友A:
关于你焊锡一大坨原因分析,
有3种情况:玩锡20年的我经验供你参考
第1种:是焊丝不纯,因材料成本,普通焊锡杂质较多,熔点高。
第2种:原因焊枪的功率小,焊头的熔点温度低,熔化不了焊锡。
第3种:焊头不干净,导致内部温度无法正常的传递到焊锡内。
解决办法:
1、焊锡选用纯度高一点熔点低的焊锡(纯度越高熔点越低)
2、选用30~50瓦之间的焊枪足够,经济富裕的话建议购买恒温焊台,国产的才100多元,非常耐用,我自己用了快10年了,只换过20个左右的长寿命焊枪头。
3、(这点最重要!!!)原配普通的焊枪头是铜材制作的,很容易脏和氧化,建议选购8元内的长寿命焊枪头比较耐用。用纯棉毛巾用水打湿拧干,清理焊枪杂质,要知道焊接水平和养枪有直接关系,一版菜鸟容易忽略掉,枪头干不干净直接影响焊出的成品效果。很多人喜欢用松香,其实清理金属表面最有效的是焊油(焊膏),缺点是有点腐蚀电路板和有些有毒的物质,优点是绝对不会有虚焊的情况,非常可靠。玩空模很放心。先把导线加焊油加锡处理,用手钳用皮筋固定香蕉头和T插放在桌面(有小虎钳的话夹住更方便),再香蕉头和T插里加锡,香蕉头加满,T插加高2毫米左右。焊枪靠在香蕉头和T插3分之1的位置加热,看到溶化后放入导线居中后焊枪离开3秒,同时用嘴吹气加速降温,凝固后手再离开,完成后用纸巾擦拭干净,再套上热缩管用打火机加温固定即可。注意:手从头到尾不可以乱抖。焊完后把枪头用毛巾擦干净,沾焊油后挂满锡,挂满锡后再轻沾一下焊油处杂。最后切断电源,防止氧化,下次用会更方便。

网友:
搞个50W以上的烙铁
搞点焊膏涂上,甚至都不用清理污垢……

网友:
看到高人很多

网友(2013-05-26):
原来我也害怕焊T插,现在我在焊之前用砂纸把要焊接的地方砂几下,嘿嘿,轻松搞定。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是焊接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打火机焊接不错!要用防风的!

T插头会融化掉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2013-07-26):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焊接不好的焊点温度会很高,也影响模型效率。所以最后我把所有T插都淘汰了,换XT60了。贵一些,但是焊出来的东西放心。

网友:
不好焊接、疙里疙瘩的原因很简单:电烙铁头氧化部位太多没挂上锡,有氧化层不好导热,被焊点温度上不来,自然不好焊接。
解决方法:取一纱布,烙铁加热后在上面打磨至氧化层消失,迅速蘸入焊锡膏内,否则又有新氧化层生成了。再涂上焊锡,包围着烙铁头不再氧化。
如此这般,30瓦的尖头小烙铁轻松搞定!

网友C:
把铁夹子固定在桌子上,在用夹子夹住T插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铁夹子固定在桌子上,在用夹子夹住T插再焊

老虎钳,握把用皮筋绑住,钳口夹着T头。。。。。

网友:
何不放弃t插改用香蕉头

网友:
烙铁功率要够  可以恒温的最好
焊锡推荐宝工的银锡  很好用 焊点光亮饱满。
松香不好使,焊接膏不错,不过实际使用并不多。

另外,T插耐电流小,焊接容易虚焊,用久了容易脱焊,换EC3或者XT60插头好啊~

网友:
焊前用刀片刮下铜片  我30w外热很好焊的

网友:
把电烙铁调到400度,10秒一个

网友:
热天 都焊接不好 !? 电烙铁 瓦数太小 。。

冬天焊接:在旁边用吹头发的 电吹风 辅助加热。
——————————————————————
焊接工艺:
1、T插 甭管新的旧的,先用锉刀 锉掉表皮,露出新铜。
2、电烙铁加热 T插 涂抹上 松香 ,助焊。
3、电烙铁加热 T插 把打算焊线的 部位,镀上锡。
4、被焊接的线 电烙铁加热 涂抹上 松香并镀上锡。
5、将已经镀上锡的 线,再次 涂抹上 松香 。
6、电烙铁头 适当占上锡、加热已经镀上锡的 线,和
——T插 的 对应部位——3到6秒,移开烙铁 完毕。

网友(2013-08-26):
自己也是一个焊接的菜鸟 最近也在学 发觉1,先把T插打磨一下容易挂锡 2,T插横着放比竖着放更容易焊接 哈哈

网友:
烙铁焊过150A高电流插头的飘过.......温度开到头才焊上......

网友:
方法多种多样,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各位是不是故意要藏着耶着  ---方法是说了一些,但都不肯说最关键的. 这个T插的焊接当初我也是头痛得要命啊.现在一只普通烙铁20几秒可以搞定---除了以上各位谈到的要打磨,或刀刮焊点外使用助焊剂之外,秘诀就是:焊的时候要把T头的另一头给插上------这样,最让人泄气塑料头易熔化的问题就解决了.赶紧去试试吧.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良好的助焊剂对于焊接事半功倍,网上某个品牌的助焊剂对于焊接中型器件有着不俗的表现,试试看,具体牌子不说了我不是做广告的,就是给你点捷径

网友:
大功率烙铁,***是关键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下。以前也磁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硅橡胶上锡    T插 上锡    然后焊!!!!!!!!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操作手法,只要动手能力强,总会能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焊接方法。

网友:
买焊台 936焊台就行 刀型铬铁头 那个温度随便调 大插小插通通都轻松搞定 。。。还是防静电的。。。电调啥的都随便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要选好,手艺要学好!

网友:
我用的还是25W的小烙铁。。。。不过感觉也挺好弄啊

网友(2013-09-25):
看到高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焊锡一大坨原因分析,
有3种情况:玩锡20年的我经验供你参考
第1种:是焊丝不纯,因材料成本,普 ...

经验之谈啊,受教了

网友:
我也是的手法不到家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谢谢10楼的!学习了!

网友(2013-10-26):
建议你焊接时把公母对插,这样即使有稍许融化,还能相互固定。

网友:
看看视频教程吧,把握三点:1:要用钳子把T插夹住,2、要预先在要焊接的地方,预先用焊锡点一下,让助焊剂帮助除上表面氧化层,3、焊接时主要是加热焊接的两部分,而不是焊锡丝;
仔细看过视频你应该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焊锡一大坨原因分析,
有3种情况:玩锡20年的我经验供你参考
第1种:是焊丝不纯,因材料成本,普 ...

醍醐灌顶,多谢啦。

网友:
多练习 就行了

网友D(2013-11-30):
我是过来看高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