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到底能有多优秀 新手疑问啊?

楼主(2013-03-26):
apm 能控制 无刷云台电机吗 有人研究这个吗
另外无刷云台到底能有多优秀 有人了解吗
我看过别人舵机做的云台 好像也不错
另外云台的俯仰 侧翻 如果使用个万向轴(摩擦力很小的)靠相机和云台自身重量来保持可行吗 效果如何??
很多疑问哦  有兴趣讨论吗

网友:
建议先如你所说“使用个万向轴(摩擦力很小的)靠相机和云台自身重量来保持”试试惯性,然后改进。祝你研究出比现在市面上更好的云台!

网友:
你说的就是小斯原理,还是需要消除惯性影响的

网友:
以前我用过舵机做云台,但是后来发现一般的舵机不行必须要速度非常快的舵机才行,而且还要能三百六十度旋转是最好的,现在我改用无刷的,还没装机,这个要等装好了,相互比较一下才能回答你的问题哦...........另外万向轴如果利用重心保持平衡的话,那就是小斯原理了,但是你要考虑飞机本省存在的惯性等等一系列因素。呵呵,纯属个人意见,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海涵............

网友:
无刷云台代表着高价云台的灭亡

网友A:
初步测试,还没细调

网友A:
改进参数   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测试,还没细调

很棒哈,多重啊

网友B:
我也搞不懂,这个无刷云台需要陀螺仪么?他是靠什么原理来校正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懂,这个无刷云台需要陀螺仪么?他是靠什么原理来校正平衡的

当然需要 没有陀螺你无法快速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进参数   效果++

这效果不错呀,但愿早日问世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