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不是用多少°表示吗?怎么用百分比呢

楼主(2013-03-26):
这两者之间是如何转换的?
例如,飞悬停和航线,一般就是从 -2°~+10°吧。如果用百分比是怎么表示的呢?

网友:
3D模式下 50%油门是0度,悬停模式下我的50%油门,4度,你说这怎么按着百分百表示呢,最大螺距有人12度,也有13度的,还有11度的

网友:
自己计算一下不就知道了,比如最大和最小螺距是正负10时负百分百就是负10度,百分之10就是1度等等。

网友:
居然是少尉

网友:
%是方便在控上调吧

网友:
百分比是设置曲线的时候用的,具体对应的螺距度数,无法由遥控器设置出,需要用螺距尺测量。

给你推荐我们刚刚出的书,专门讲直升机安装与调试的,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4.BpvIhC&id=18591855434

网友:
书好贵啊,借本看看就好

网友A:
最大螺距是+-13度。
+100%就是+13度,100除以13=7.7(四舍五入)
+10度在控上表示就是77%
这我算的对吧

网友(2013-11-06):
需要螺距尺量正负螺距度数,每台机器都不一样的~~~

网友(2014-04-27):
这个好像需要用螺距尺结合使用的,新手学习中

网友(2014-06-01):
引用 网友A:
最大螺距是+-13度。
+100%就是+13度,100除以13=7.7(四舍五入)
+10度在控上表示就是77%

+-13度应该是26度

网友:
自己计算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