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轴问题

楼主(2013-03-26):
买了好盈4合一电调和朗宇2212KV800马达,
弄个啥机架大小正合适,不想焊接,希望马达与电调直接连

网友A:
直连还不是要焊接...
楼主没有烙铁啊?

网友B:
没有烙铁还怎么搞,买个吧

网友C:
4合一电调不需要焊接,可是电机的接头一般都是要自己焊的。香蕉头热容量大,一般的烙铁还不是很好焊,要恒温的才方便焊。

网友C:
还有T插也要焊,不焊接,怎么做啊?

网友D:
建议备一个功率大点的烙铁。1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