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5c+sigma 30mm f/2.8 用来做航拍的设备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2013-03-26):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些问题~
小弟正在做毕业设计,目的是想利用无人机实现对校园的取景,然后处理成一张大图,最后制成一幅校园的二维数字地图~
经费6000,现在花了2000了,载机用的是天行者1680,飞控为APM2.5~只有电池,拍摄载荷还没有买~电池准备买个6000mah的,大家有好一点的推荐吗?看了豹牌的3s,279元,不过动物的不知道好不好,还有电机是3s的,想换个4s的,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想要选择拍摄载荷,准备使用机身nex-5c+镜头sigma 30mm f/2.8设备,飞行高度大概150m左右,相机准备买个二手的,镜头看看能不能买新的,不知大家觉得这样怎么样,或者有没有更适合的设备,要价格能承受哈~
另外,准备使用红外触发方式,不值这款相机延迟是否严重,还有就是APM的继电器这块还没整明白,不知有没有搞过的啊。。。
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还不如买个黑狗3实在呢

狗3不适合拍照吧,我们主要是拍照片,不拍视频。。。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低高近距目视飞行没压力,电池也无需大容量徒增重量,静态拍摄相机镜头才是最重要~

网友:
30MM的焦距明显太大了。。。记得,还要乘以 1.*倍数啊

网友B:
天行者挂5c这种微单.飞不了多久吧.而且不合适拍那么小的地方.建议用多轴吧.相机的话装个快门线就行啦.淘宝上大把有得卖.
如果真的要飞天行者的话.电池自己买电芯组吧.供一个电机40A左右.足够了.6000毫安的4S一百多点

网友:
APS-C画幅用30MM的焦距- -。。实际都差不多等于全画幅50MM的焦距了

如果用来拍全景   不太合适      接片拼图另说- -哈哈~

5C建议还是用那个垃圾的E16 2.8   虽然成像一般   但是有个巨大的优势:68克。。。你懂的!

网友:
1680挂n5 不太好安装 而且好像有些重,用1900 可能好些

网友:
飞机太小  没有襟翼 降落速度高  一个降落 相机差不多就报废了 可以考虑大号冲浪者 之类的大飞机

网友:
直机和多轴干这种事比固定翼专业

网友:
确实,徽单 天行者还是大了点.建议用狗3

网友C:
楼主搞的是固定翼正射投影航测
估计很多人都没搞懂这是什么类型的作业

网友D(2013-05-23):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的是固定翼正射投影航测
估计很多人都没搞懂这是什么类型的作业

垂直向下拍  然後拼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垂直向下拍  然後拼圖嗎?

嗯,是这样的。。。

网友D:
天行者1680要带这样的设备上去  估计够呛  载机可能要换大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行者1680要带这样的设备上去  估计够呛  载机可能要换大些的

现在正在做,空间还可以,正好,用的是达普5200mah的电池,续航半个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