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主轴反转了,Mach3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26):
我说怎么一会儿刀口就崩了,刚留心看了下,主轴竟然反转了,用的是Mach3,里面该怎么设置?

网友A:
电机线对掉下,跟MACH没关系

楼主:
LS正解,变频器上三根线中的两根,随意变换了下位置,现在正常了。

网友B:
直流电机2根线的互相对调,变频器3根线的,找2根相互对调,不用设置mach3
如果是伺服主轴或步进电机主轴就设置主轴的方向的那个口,原来是勾就打叉,原来是打叉的就打勾
其他的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