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26):
请各位飞过这种飞翼的大侠说下!图片中涂红的地方需要打胶吗?说明书只说了用那种黑色的卡扣,感觉强度不够!

网友:
打胶也可以,但是日后维修可能会麻烦,没飞过这种飞机 不过建议不要打太多

网友:
和上面意见相同

网友: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
要打胶,维修没事,飞机小,这机重心难找,我朋友炸了3次才找到重心,跟说明书的位子有点不一样!你需要我帮你问问!

网友:
我也有飞这架机,   没有打胶水,那个扣子安装打胶水而已,
飞行没什么异常,炸过机,也只有机头罩掉了,后面部分没事,

网友:
两边直接胶带就行了。这飞机重心比说明书前面一点点就很好飞了

网友:
打一点就行  往 最外面的打点
不打的话  结果就是  降落的时候  盖子飞出来  会
飞行没问题。很稳定

网友:
胶水是必须打的,不打很松垮

网友:
胶水要打,但要控制好量,不要太多了。

网友:
需要打胶,单用黑色扣强度不够

网友:
同意3楼 少涂点吧

网友:
我是没打胶 不过是在前端接缝处贴了一点胶带 这场拆装比较方便

网友:
不打胶?开玩笑吧????打,使劲打没事,如果是装涵道的话,不打胶的话就准备收尸吧!

网友:
按照说明书,是不用粘,不过实际光靠卡扣完全不行。去掉卡扣,打胶比较靠谱。反正这个机单薄的很,大炸一次也不用修了,直接拆电装了。

网友A:
今天经过3炸,机头都炸弯了,终于调好了,爽飞3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