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款改航拍图传可行不

楼主(2013-03-26):
大家看看这款改航拍图传可行不
最近逛淘宝看到,觉得改起来应该不复杂,首先价格也不贵,不知道效果和距离怎么样

网友A:
这个发射功率也就20毫瓦,距离不会太远,和2.4G的控相互干扰的,还是选5.8G吧

楼主:
看来还要再看看有什么便宜又好的

网友:
价格还可以接受啊

网友B:
20mw 的发射机也能用?楼主还是再多潜水一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w 的发射机也能用?楼主还是再多潜水一会吧

不打算用在长距离的航模上,用在家用的车上

网友:
我要学习,我有传图了,怎么样录下来,不太懂

网友:
短距离FPV。。。。。。。。。。。。。。。。

网友:
你用在车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射功率也就20毫瓦,距离不会太远,和2.4G的控相互干扰的,还是选5.8G吧

5.8G100mw的如果天线配置合适的话大概能传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G100mw的如果天线配置合适的话大概能传多远?

100毫瓦理论就100米,小功率的还缩水一些估计7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G100mw的如果天线配置合适的话大概能传多远?

天线配置合适是指?
给你个14dB的平板,视距内跑1Km是没问题的。

网友:
玩多轴1km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