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九龙湖试飞成功。谈谈MWC的GPS功能。顺便拾到断桨半根,谁的啊?

楼主(2013-03-26):
单位去年剩余的年假即将过期,于是下午到九龙湖试飞折腾了半个月的四轴。

配置是:朗宇A2212 KV980,1047正反桨,起飞总重900多克。MWC2.2 2560芯片飞控默认PID。

经历了如下两个门槛:

1.电调行程未校准,飞不起来。
2.油门杆太灵敏,一飞冲天,一落坠毁。最后终于把油门曲线调整成功。

今天终于飞起来了。

风力三级左右,还是蛮大蛮冷的,我一直保持了GPS HOLD处于打开状态。基本上都是在练习控制油门的手感,保持离地2-3米的高度。前几次高空坠毁搞怕了,不敢飞高。

风小的时候,GPS HOLD还是可以的,基本上在半径10米内晃悠。风大的话,半径估计能超过30米。

本来GPS精度就是10米,看来依靠GPS呆在原地不动,指望不是太大了。

都说MWC2.2定高很好,尝试过打开定高,四轴就开始爬升。炸机怕了,立马就关了下降了。等以后熟练一点在完定高了。

HAND FREE也一直开着,蛮有用的,尤其四轴在天上,根本看不清姿态。不过四轴从头顶飞到身后,就慌了手脚,不知道怎么操作了。以后再练习吧。

网友A:
大哥~我想问问我们MWC的GPS的返航是怎设置的.是需要在代码里直接写入家的定位么?~

网友B:
东大的?
在九龙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想问问我们MWC的GPS的返航是怎设置的.是需要在代码里直接写入家的定位么?~

自动识别。。。

网友:
额///////怎理解哦~

因为我听说人家大疆的是可以直接在摇控上设置当前点.然后返回时就会自动飞回设置的那点,人家那有这么个设置!

我们MWC的也可以么!怎么用呢!我的MWC现在也设好了这些开关~定点~返航~也搜到星也有数据~也设过那磁偏角量!可是现在使用定点几返航功能觉得无效~不知何解!求楼主给条明路.

网友:
抢座,沙发,抢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想问问我们MWC的GPS的返航是怎设置的.是需要在代码里直接写入家的定位么?~

MWC的Home点,就是你解锁的地点。

手动返航的话,设置一个AUX开关打开GPS HOME就行了。

失控返航的话,需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的时候,相对应的AUX输出能够打开返航的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大的?
在九龙湖。。

就是东大旁边的那个湖。不过我在北边的那个九龙湖公园。

网友:
哇~感谢fryefryefrye 大神.

因为这问题.我一直郁闷了好久!!

网友:
可以配个蓝牙利用手机控制航点和 home的位置,也可以用来调试飞控。

网友C:
LZ南京哪的?我在珠江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南京哪的?我在珠江路

我在江宁,九龙湖最近了。你们在市区,怎么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江宁,九龙湖最近了。你们在市区,怎么飞啊?

刚入门四轴,还处在室内飞的阶段

网友(2013-05-04):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改什么GPS的参数啊?多少波特率通讯的呢?GPS的刷新频率多少HZ呢?我打开之后,飞行器就往一个方向,大角度抽风。真是怕了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