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十字盘哪个好点

楼主(2013-03-26):
一个是冰人的,一个是7075的,有没有谁两个都用过的,做个全面的评价,哪个更顺滑,哪个虚位更小?

网友:
7075的我在用,非常好!

网友:
我是个冰人的,不过还没用呢,实物做工不错,也很漂亮

网友A:
看看高手们怎么说。

网友:
还有一点要提醒,那种1.3的沉头小螺丝,一拧就滑丝,千万当心。
除非你不上胶

网友:
这个要问阳台

网友B:
水兵对水手----打一歇后语

网友:
冰人比较骚,我也在用,黑色款

网友:
冰人的在用,40个起落左右,无虚位,没有炸过

网友:
冰人的做工好些,7075的刀痕清晰可见

网友A: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647&mobile=yes

网友: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喜欢哪个用哪个,如果说有一个特别好的话,那哪里还来的LZ这个提问,有提问了,就肯定各有所好,关键技术好了,用什么都好,所以,喜欢哪个就用哪个吧。。。。没有谁好谁坏的,如果冰人的坏,那怎么还在卖,如果7075的坏,那怎么也那么多人买。。所以。。不要纠结了。。

网友:
14楼是正解
字数你妹

网友:
在用冰人的    看起来舒服   运转顺滑没虚位   这结构后期维护也方便

网友:
LZ患得患失 闹心
冰人 7075 各买一个  省心

网友:
2便宜,鉴定完毕。

网友:
看那个合楼主心意就ok,不必纠结

网友:
心中喜欢就说爱

网友C:
两款都在上机试用中~~

共同点:十字盘轴承规格一样! 精度控制得较高!
差别点:冰人盘:外观靓靓,表面细腻~ 外盘有碳压片~ 一体化球头~ 但内盘的固定是坎压式,不利拆换轴承~
    7075盘:材质的差异导致加工痕迹稍显~外盘是坎入式~ 分体式球头~ 内盘是四颗十字螺丝紧固,可以调节鱼眼的间歇~ 轴承更换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兵对水手----打一歇后语

半斤八两。。。

网友:
据朋友说  冰人的不奈炸

网友:
TG的十字盘我用这很好

网友:
冰大的十字盘我在用。感觉一般。。不耐炸是真的。。。骚荡也是真的。。7075没用过不好评价。。。但是我的冰人十字盘有虚位。新的都有。整个十字盘能水平晃动。

网友:
用飞跃的好

网友:
一样的货吧。。。喜欢哪个就搞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款都在上机试用中~~

看你的形容,好像冰人的拆大轴承容易,拆鱼眼轴承难。7075的正好相反

网友:
亚拓蛮好 就是铝材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形容,好像冰人的拆大轴承容易,拆鱼眼轴承难。7075的正好相反

鱼眼都比较好拆! 冰人的轴承内圈柳铆结构导致不好拆换轴承! 7075更容易更换轴承! 手里已经换过十字盘轴承(6704ZZ--20*27*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斤八两。。。

应该系----水斗水

网友:
在用7075的~ 不错~  7075材质应该很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眼都比较好拆! 冰人的轴承内圈柳铆结构导致不好拆换轴承! 7075更容易更换轴承! 手里已经换过十字盘轴 ...

看来7075的实用性很强啊

网友:
都差不都,整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