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炸机,却无意间作出了熄火降落

楼主(2013-03-26):
      今天去操450,练习侧翻后的对尾悬停,最后一次刚翻过来,电压报警器响了,我本来飞3D就紧张,又是在还不太熟悉的姿态,报警器一响又吓了一跳,马上条件反射的切熄火准备炸,可能右手还在控制副翼,落地时居然时正起的,成了一个完美的熄火降落,运气大好,又激起了练熄火降落的热情!

网友:
多来几次估计就好了。。。。

网友:
我到现在都害怕做熄火降落~!掌握不好 也不敢用真机练习~!

网友:
熄火降落就是一个冒险的动作

网友:
坑爹的字数

网友:
450能做出完美的auto不容易

网友:
有心栽花花不发

网友:
激情四射。。。。

网友A:
熄火降落是不是切熄火后给一定的正螺距用剩余的动力加螺距来缓慢降落呢,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
理解的应该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熄火降落是不是切熄火后给一定的正螺距用剩余的动力加螺距来缓慢降落呢,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么

我理解的是熄火后,给一定的负螺距,当飞机快到地面的时候,再给正螺距。

网友:
我正飞熄火降落大概离地20-30厘米切,切后螺距大概2-3度,飞机会保持高度大概半秒,转速稍降负螺距压下来保证飞机稳稳当当的落地。不过450太轻,风大的话会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熄火后,给一定的负螺距,当飞机快到地面的时候,再给正螺距。

给负螺距飞机掉高的速度怕你反应不过来呀,本身就剩下大桨的惯性做动力,你重力和负螺距产生的下压力飞机会直接砸下来反应不及时就over了,看视频应该是切熄火后直接给正螺距先让飞机稳定一下然后调整姿态降落,其实我理解的差得远熄火降落应该有配合的螺距曲线切了开关后就换成专用螺距曲线了不知道这个功能控上有没有,哎新手就是新手爱瞎想呵呵老鸟拍死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负螺距飞机掉高的速度怕你反应不过来呀,本身就剩下大桨的惯性做动力,你重力和负螺距产生的下 ...

飞机如果飞的高,你切熄火还给正螺距的话,飞机还没触地大桨就不转了,就成自由落体掉下来了。熄火降落就是在高空时给适量的负螺距使旋翼保持高转速,等快落地时给正螺距,这样才有升力,才能使飞机平稳着陆。当然,如果你蹭着地皮飞,那还是直接给正螺距吧。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
呃,450还是别搞熄火了,很容易脚架熄火....

网友:
熄火后拉负螺距,尽量维持转速,离地1米再推螺距,惯性缓冲落地。不过450练熄火降落太难了,尽量低些再推螺距,而且只有一次推螺距的机会,多准备些大桨和脚架,这个练好了,大机无忧。我试过600,着地前推住螺距可以悬停好几秒,450基本上是拍在地上,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根本不像是降落,很难看

网友:
呃~我都是在脚架上绑两个泡沫坨坨,直接自由落体……

网友:
12/16/18楼说的有理,另外,我在视频上看一些高手,450在30米的高空熄火降落,帅呆了,那些20-30厘米的就不要谈熄火降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负螺距飞机掉高的速度怕你反应不过来呀,本身就剩下大桨的惯性做动力,你重力和负螺距产生的下 ...

控里应该都有熄火专用的螺距曲线,就是在螺距曲线的设置界面,打开熄火开关,你就能看到熄火状态的螺距曲线,默认是一条直线,一般也不更改,在熄火降的时候完全靠油门杆来控制螺距,这个要在模拟器里多多练习才好。

正确的熄火降应该是在足够高度切熄火,然后保持一定的负螺距(这样可以使大桨因惯性而保持转速,正螺距阻力太大无法保持转速)并控制鸡鸡姿态,让鸡鸡下落(速度会有点儿快),待鸡鸡落到距地面1~2米高度时,给正螺距让鸡鸡减缓下落速度并迅速控制鸡鸡平稳落地。当然,高手可以把熄火降做得非常性感

话说450做熄火降是很为难的,见过魔友450熄火降之后再在地面滑行以缓冲撞击力,不然就拍地上了。大鸡鸡因为桨比较重而惯性大,做熄火降还是相当有吸引力滴

网友:
小心整机熄火

网友:
目前熄火降落我只能在模拟器上完成。
朋友说,模拟器上练好了真机秒炸,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很不解,但从没敢试。你说飞得好好的多难的动作都完成了,最后降落再给炸了多划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里应该都有熄火专用的螺距曲线,就是在螺距曲线的设置界面,打开熄火开关,你就能看到熄火状态的螺距曲 ...

多谢明白了

网友(2013-06-23):
离地几十公分靠大桨仅剩的惯性降落的叫迫降,高空切熄火用负螺距增加大桨转速接近地面才用正螺距的才是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