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白痴冒泡问题,请高人解

楼主(2013-03-26):
最近弄隔离变压器,由于不懂发帖啊,查资料啊,总算是弄明白点原理了

总的来说就是绕组和铁芯产生电磁感应,也就是电 -> 磁->电的一个过程

但是忽然想起小时候干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存钱买了个微型黑白电视机拿来接游戏机躲被窝里打游戏,电视机用的记得是个9V的变压器,由于变压器发热比较厉害,捂被窝里受不了怕着火,就给外壳上钻了一堆眼,然后弄了个捡来的电脑小散热风扇装上了,散热效果还行,但是风扇又太响,,半夜打游戏怕老爸老妈过来K我,后来也不知道从哪找了一块又大又厚的U形铁,用万能胶给粘到变压器铁芯上了,辅助散热(注:E形变压器)

想问的是,这个干是否会改变铁芯的磁通路,影响电压?

还有另外一个冒泡的是,如果再铁芯上帖几个强磁块会对变压器产生什么影响不?有没可能通过强磁来改变磁场达到降压或者升压,再或者加强转换功率?

还还还还~~~还有一个泡,如果找个环形磁铁,照着环形变压器的绕法,把线直接绕磁铁上,也就是把环形变压器的铁芯换成磁铁(可以吸住铁的那种),接上电可能会出现什么效果?

俺对电比较白痴,请高人给说道说道,别到时候瞎搞,真给电成白痴就麻烦了,俺可有老婆有娃的

别到时候真痴了,人家一打听,咋弄的~~~~把自己给电成这样的,~~~~~~那得多丢人哪

网友:
铁芯的磁通路要闭环才有用.跟你接灯泡差不多.接很多灯泡,只接火线.不接零线一样的,要通路才行

网友:
如果你有个环牛,输入220的啊,次级的输出的电压如果不是你需要的,可以这个搞:找根线在环牛上饶10圈,通电看,测试这10圈的电压有多高,,就知道多少圈一伏了,,,自己想要什么电压,自己绕就是,要求高用漆包线,要求不高随便用什么线,只有线的载流量够的,我就是这样搞的,我用的上家里装修剩下的1.5的单股铜线,带皮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也不知道从哪找了一块又大又厚的U形铁,用万能胶给粘到变压器铁芯上了,辅助散热(注:E形变压器)

...

弱弱的回一句,最终学历大专(美术),初中毕业没考高中,上的技校学的修车,然后考的艺校

目前从事的工作,设计..........电是压根不懂,所以说电白痴嘛

网友:
小心的回答一点:你的两种做法不会对变压器有影响,相反磁铁会被消磁。磁铁是恒磁,变压器是交变磁场,里面的铁芯是不能充磁,只是导磁束缚磁的作用。我懵滴。